ATmage16-4路PWM输出问题

楼主(2012-11-02):
请教一下论坛里的高手,ATmage16有4路PWM输出,我想4路一起用,各自控制输出不同的PWM信号。这样做可以吗?
编程是:直接设置内部PWM相关的寄存器,这种方式应该不需要中断CPU吧?如果能提供大概编程思路或者程序更好,谢谢各位!

网友:
请说出PWM频率,PWM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