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sz8863的接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2-11-02):
我看ksz8863的技术手册上说留出MII的接口(也可以配置成RMII),并配置成PHY mode,处理器或者soc就可以和他通信。我想问的就是,通信需不需要驱动,还是说都是标准的,只需要修改些参数就行。求高手赐教。。。

楼主:
没有高手用过么。。。

网友(2016-02-17):
最近在想实现数据从端口1进去,端口2出去,不需要单片机和端口3通信,可以用KSZ8863实现吗,如果可以实现,给如何接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