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RM9开发板PCB及原理图文件,制造成本价开发板造福坛友

楼主(2012-11-02):
本人有一批ARM9芯片,为了造福于人,本人有个想法,那就是做一些开发板,前提是能用得上我手头上的这些库存元件中的主要器件,然后以超级无敌低价卖给坛友们。

  下面我会列一个BOM表出来,尽量用上里面的主要器件,以减少购元件的成本,降低成本,我在网上找的一些资料,大多跟我的封装不同,如果主要器件都支持不了,那么就木得意思了。

  提供资料的,如果最终我确定要做,你将获得焊接好的成品板一套。
  最好是二层板,这样成本会低一些,也可以采取只做核心的方案,或是核心板,开发板分开来做,核心板上只做一些如ARM9,SDARM,FLASH,等等。

  至于最终价格,我希望不会让大家失望,元件会采取手工焊接的方式(工具都有,放心),只要成本能收回来就可以了。
贴片陶瓷电容        C22,C46,C57    0.01u ±15%            0603        3
贴片陶瓷电容        C34             10n   ±15%           0603       1
贴片陶瓷电容        C30             1n    ±15%           0603        1
贴片陶瓷电容        C38             0.1u ±20% 50v X5R  0603        1
贴片陶瓷电容        C45,C49            33p   ±5% C0G           0603        2
贴片陶瓷电容        C2,C3             15p ±5% C0G           0603        2
贴片陶瓷电容        C36,C37             10 ±0.5p C0G           0603        2
贴片高压陶瓷电容        C44,C52             1000p/2KV           1210        2
贴片电解电容        C43             470u/35V  ±20%∮12mm贴片        1
贴片电解电容        C33            330u/16v  ±20%        ∮10mm贴片        1
贴片钽电容        C9,C12,C15,C24,C25,C31,C47,C55,C61        10u/10v  ±15%        3516        9
贴片钽电容        C28,C40        22u/16v  ±15%        3528        2
贴片功率电感        L2        100uH-2A10x10mm        1
低频晶体        Y1        32.768KHz         10.4*4*3.6mm 4脚        1
贴片石英晶体        Y2        18.432MHz        11.5*4.8*4.5mm 2脚        1
贴片石英晶体        Y3        25MHz        11.5*4.8*4.5mm 2脚        1
贴片磁珠        B1        磁珠220mA 0805        1
绕线贴片电感        L1        4.7uH 直流220mA 1.5欧姆        1008        1
肖特基整流二极管        D7,D8        SS14        DO214-AC/SMA        2
贴片指示LED        D9        高亮LED 红        0805        1
贴片指示LED        D1        高亮LED 黄        0805        1
贴片指示LED        D2,D3,D4,D5,D6        高亮LED 绿        0805        5
自恢复保险丝        F1        PTC自恢复保险丝30V 0.5A        1206        1
贴片集成电路        U6           AT91SAM9260            PQFP208        1     这个主要的,封装一定不能错,就这玩竟儿多
贴片集成电路           U16        MT48LC8M16A2P-75IT    TSOP II            1                     如果1个够就一个,如果2个才够我就再购一个
贴片集成电路           U2        NS DP83848I            LQFP                        1                     或DM9161,两种芯片我都有
贴片集成电路        U5        LM1117-ADJ            SOT-223        1
贴片集成电路        U9        NCP1117-3.3V            SOT-223        1
贴片集成电路        U13        LM2576HV-5            TO-263                 1
可以贴片集成电路        U7        AT45DB041D           EIAJ SOIC        1                    现在有的是这个芯片,如果想增加成别的型号也是可以的,不过得增加钱了
RJ45座*        J2        Molex 44050-0003        直插        1
排针或排母        J1        2.54mm 2x10        直插        1
PCB板                SPFX-G PCB V1.1        86x95平方mm        1
贴片集成电路        U10        NXP 74HC245        TSSOP        1
TVS管组        U17, U18        Littelfuse SP0504BAHTG        SOT-23 5L        2

以上配件每样库存100个以上。
其它器件没有,可能需要采购, 请注意现有元件的封装。我最希望的是做一个通用性强,尽量使用现有元件,然后大家都能拿来玩的板板。
如果有人觉得我鎌钱了,可以先计算一下成本,然后告诉应该按多少钱出,只要成本核算无误,我绝不加一分钱。
具体多少钱,得等大侠的图到了才能确认哦。。。。
欢迎大家得板之后多写博文供其他同学参考,小弟我是ARM9的文氓

网友:
关注。这个不容易啊

楼主:
恩恩,谢谢支持,座等资料哦

网友A:
9260太老了,没有PCB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260太老了,没有PCB图了

你的头像,不是头哦

网友B:
菜鸟帮搜,最近斯巴达把谷歌都干阳痿了,搜点东西是真难。
PS:LZ标配SDRAM略小啊,感觉有点鸡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鸟帮搜,最近斯巴达把谷歌都干阳痿了,搜点东西是真难。
PS:LZ标配SDRAM略小啊,感觉有点鸡肋了。。。 ...

好像封装不同吧,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不同,如果不同还不能直接打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封装不同吧,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不同,如果不同还不能直接打板呢。 ...

这得看手册,资料里面的是TQFP,这玩意我也没用过我哪懂啊。另外,想找到正好能用的PCB怕是没那么容易吧。。。。

参考链接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手焊不太现实哦,那么多个pin点,成品率很低,到时候有的你查错的。还是机贴靠谱。

楼主:
焊过,还是可以的,用热风枪

楼主:
看来9260芯片是真的过时了,关注度都到M3或A系列去了

网友:
9260在集中器中用的还挺多吧,顶,想来2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9260芯片是真的过时了,关注度都到M3或A系列去了

AT91SAM9260 PCB

网友:
9260原理图 AD版本

网友C:
PCB库和元件库 软件:AD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库和元件库 软件:AD

帮忙转一下99呗,多谢

楼主:
恩恩,今天出差手机上的,到周五才有空,我到时候看看图适合不如果适合就打样!

楼主:
天亮了起床了顶贴了

网友:
期待楼主大功告成哈~~~

网友:
有的话,来一套

楼主:
今天回来了,下载下来了上面热心网友提供的资料,其中一个PCB文件用99SE和DXP都打不开(打开后空白),另一个封装和我的ARM9好像不同,我的是 PQFP208    ,而资料提供的是TQFP208 ,我不知道是否一样呢,虽然有原理图,不过我画板子的技术真的不行,呵呵!
我晚上回去实际测量一下封装看看,是否一样。

楼主:
今天在淘宝上找到两家店,都是商城的店铺,芯片什么的还说是什么电音,电音是什么?音箱吗?还是锅盖?

      一家是   金利达新数码专营店,  http://jldxsm.tmall.com/shop/vie ... 1.w4673467.4.BjkMMK
    另一家是   创联发数码专营店  ,  http://clfsm.tmall.com/shop/view ... number_id=783909037

    还有一些周边杂杂乱乱的东西,找了不少于7家,算是能找齐了,其中部分元件价值不高,所费邮费倒还不少,算下来邮费已经130多了,伤不起啊。

    一些便宜的元件也不好零卖,像电阻等,最少都是一盘几千个,其它的也是100起

    以下是前面人回复的BOM清单和价格,我也不知道合不合理,大家看看,这样子的价格做下来,大家还有兴趣吗?估计没得什么兴趣了,我原来的板子上可用的芯片也是仅仅一个ARM,像SRAM等等都太小了。

所以嘛我觉得嘛,如果不是做核心板,确实有点巨!!

当然大家也是可以提供些意见,如果有意向的,接下来就可以预订了,如果超过15人以上,就可以打板了,打板的话还请大家顺便验证一下电路图。

我觉着,应该没有几个人感兴趣了,毕竟不是太超值

我觉得某些东西也许能精简,比如各种容量够用就行   清单2就是精简了一些芯片的配置,我是参考淘宝500元的板子的配置来精简的,不过人家好像没有那个SST39VF6401的芯片,这个片子17元左右
                                                  精简的话就是:   K9F5608         代换   K9F2G08                          可省23元
                                                                       HY57V281620 代换   MT48LC16M16A2TG          可省24元
                                                                       取消 高速红外头                               可省9元
                                                                       像淘宝上别人的板子一样没有SST39VF6401          再省17元
                                                          合计省:73元,这样的话,综合控价在190元以内,当然高容量芯片作为选配件,可以选择加上去

如果需求量上去了,从而使实际采购的东西比清单中的价格便宜,估计180元拿下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焊接这块嘛到时候再说(目前打算用现有的热风枪焊接,技术上没有问题,清洁后美观度应该也不差)。

楼主:
木人关注,我就取消行动了!

网友:
这个。。想法挺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木人关注,我就取消行动了!

活动取消,旧版还出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活动取消,旧版还出售吗?

旧板你要的话可以联系

楼主:
主要是没什么人要,我做了也白做,浪费钱呀!

网友:
顶一个,楼主做的话我要一个,不过目前刚学arm,帮不上什么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旧板你要的话可以联系

本来过来顶活动的,结果取消了,怎么联系,我想要个旧的板, 可以满足我暴力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过来顶活动的,结果取消了,怎么联系,我想要个旧的板, 可以满足我暴力拆解   ...

QQ:16855892  拆解木得意思呢

网友(2013-01-22):
这么好的想法这样就夭折了,很可惜的

网友E(2013-04-05):
因想做hifi播放器,做了几块样板。(后来验证了,是不行的,打算焊上芯片低价卖了,就当分摊板费..),AT91SAM9260  PQFP208 不知楼主的芯片可否低价卖给我,谢谢!

楼主:
可以,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想做hifi播放器,做了几块样板。(后来验证了,是不行的,打算焊上芯片低价卖了,就当分摊板费..),AT91 ...

可以,当然可以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持续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