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tft照出来的像很暗

楼主(2012-11-02):
照很亮的就是一片白,照不亮的就是很暗,照我的开发板,蓝色的电源指示灯比较清楚,仔细看能看得出来开发板照出来了,就是很暗,看不清楚。请问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
ov7670寄存器的配置如下,因为屏和摄像头是在王工那里买的,所以参数是按照他给的程序里面来的。我是用汇编语言写的,如下。
reg:
.db 0x3a,0x04
.db 0x40,0x10      ;rgb565
.db 0x12,0x14      ;qvga,输出rgb数据
.db 0x32,0x80
.db 0x17,0x16

.db 0x18,0x04
.db 0x19,0x02
.db 0x1a,0x7b
.db 0x03,0x06
.db 0x0c,0x0c
.db 0x15,0x02
.db 0x3e,0x00
.db 0x70,0x00
.db 0x71,0x01
.db 0x72,0x11
.db 0x73,0x09
.db 0xa2,0x02
.db 0x11,0x00
.db 0x7a,0x20
.db 0x7b,0x1c
.db 0x7c,0x28
.db 0x7d,0x3c
.db 0x7e,0x55
.db 0x7f,0x68
.db 0x80,0x76
.db 0x81,0x80
.db 0x82,0x88
.db 0x83,0x8f
.db 0x84,0x96
.db 0x85,0xa3
.db 0x86,0xaf
.db 0x87,0xc4
.db 0x88,0xd7
.db 0x89,0xe8
.db 0x13,0xe0
.db 0x00,0x00
.db 0x10,0x00
.db 0x0d,0x00
.db 0x14,0x30
.db 0xa5,0x05
.db 0xab,0x07
.db 0x24,0x75
.db 0x25,0x63
.db 0x26,0xA5
.db 0x9f,0x78
.db 0xa0,0x68
.db 0xa1,0x03
.db 0xa6,0xdf
.db 0xa7,0xdf
.db 0xa8,0xf0
.db 0xa9,0x90
.db 0xaa,0x94
.db 0x13,0xe5
.db 0x0e,0x61
.db 0x0f,0x4b
.db 0x16,0x02
.db 0x1e,0x07
.db 0x21,0x02
.db 0x22,0x91
.db 0x29,0x07
.db 0x33,0x0b
.db 0x35,0x0b
.db 0x37,0x1d
.db 0x38,0x71
.db 0x39,0x2a
.db 0x3c,0x78
.db 0x4d,0x40
.db 0x4e,0x20
.db 0x69,0x5d
.db 0x6b,0x40
.db 0x74,0x19
.db 0x8d,0x4f
.db 0x8e,0x00
.db 0x8f,0x00
.db 0x90,0x00
.db 0x91,0x00
.db 0x92,0x00
.db 0x96,0x00
.db 0x9a,0x80
.db 0xb0,0x84
.db 0xb1,0x0c
.db 0xb2,0x0e
.db 0xb3,0x82
.db 0xb8,0x0a
.db 0x43,0x14
.db 0x44,0xf0
.db 0x45,0x34
.db 0x46,0x58
.db 0x47,0x28
.db 0x48,0x3a
.db 0x59,0x88
.db 0x5a,0x88
.db 0x5b,0x44
.db 0x5c,0x67
.db 0x5d,0x49
.db 0x5e,0x0e
.db 0x64,0x04
.db 0x65,0x20
.db 0x66,0x05
.db 0x94,0x04
.db 0x95,0x08
.db 0x6c,0x0a
.db 0x6d,0x55
.db 0x4f,0x80
.db 0x50,0x80
.db 0x51,0x00
.db 0x52,0x22
.db 0x53,0x5e
.db 0x54,0x80
.db 0x6e,0x11
.db 0x6f,0x9f
.db 0x55,0x00
.db 0x56,0x45
.db 0x57,0x80

楼主:
测试彩条是这个样子的。最右边好像有点不对

楼主:
用了2片ATmega16,一片当主机接摄像头,一片当从机接ili9325的屏。主机从AL422b中读出摄像头的数据,通过spi传给从机,从机边接收边显示。

楼主:
已经解决了,但是图像的质量还是有问题。第一张是照的我的屏保,里面有很多红线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二张还是有点暗,而且不太清晰。

网友(2012-12-08):
我正在用stm32写ov7670,也是图像不清晰,貌似和你的一样,你的解决了吗

楼主:
我这个我怀疑是镜头的问题,在光比较亮的地方还是很清楚的,我这个屋子背光,怎么也照不太清楚。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1NzM1NDU2.html

楼主:
王工,看得出来你视频里面拍的时候光线还是很充足的,我这个房间背光,所以照出来不是很清楚,我换个光线足的房间照还是比较清楚的,当初我有点怀疑是电压不够,我的电压都不到3.3V,一般是3.2或者3.1的样子。

楼主:
我这个项目,因为还有算法要研究,所以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纠结,打算等算法出来了再整体考虑有问题没。因为到最后清不清楚的都没啥问题,只要没啥干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