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1768的IAP保存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2-11-02):
上次的项目中是只保存一份数据,所以对于我来说,保存的话擦掉一块4K的flash,再写入,还算可以,虽然说有时间时间长,也就忍了。
这次我手头需要保存三部分数据,IAP的话,应该是擦掉整块的flash(4K或者32K)才能写入吧??但是我其实写入的数据也就一两百KB,如果开三块的话,这样浪费也太严重了吧??难道要三份数据一起保存??时间上感觉又太长了,尤其是其中一部分还要作为掉电保存的数据,所以希望保存时间可以尽量短。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求指导。。。谢谢了。。。

网友A:
用分散文件,把数据保存在后几个扇区,擦出时先读入,然后再整个扇区擦出!

楼主:
顶一下,晚上应该人多点吧

网友(2014-09-30):
引用 网友A:
用分散文件,把数据保存在后几个扇区,擦出时先读入,然后再整个扇区擦出! ...

你好,请教下,你说的擦除时先读入是什么意思?就是先运行后一段flash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