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to DC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2012-11-02):
你们看这个.可以并联么?

高清版

网友A:
实测一下就知道了!一般来说要加二只隔离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一下就知道了!一般来说要加二只隔离二极管

哦哦.  .那次我画个板子试试

网友:
不用,只要有类似的电路板,一试就知道!

网友:
电源不经过处理直接并联会死的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