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压检测电路

楼主(2012-11-02):
电压比较器输出端一直是低电平,求解?谢谢。前面接的电源12V,改变电压也一直输出低电平,

网友:
393 貌似是开集输出 请加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图

同意!必须上拉。

网友:
加个上拉电阻吧,不然电压升不上去的

网友:
1楼正解

网友:
VCC多少伏,注意电压,内部图上有两级0.7压降需要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图

谢谢,上拉果断成功了

网友B:
电压比较器要加正反馈的,做成滞回比较器。这样才稳定。

网友:
393是开集输出啊,要上拉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比较器要加正反馈的,做成滞回比较器。这样才稳定。

学习了,确实,灵敏度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