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数据采集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但我思路正确啊求牛...

楼主(2012-11-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13-02-18):
没有输入的时候输出就出现了120M左右的杂波,那么有输入的时候呢?

网友A:
有一个问题:read_en和write_en都是standard logic
temp:=read_en & write_en;
那么temp怎么可能变成2-bit的数据呢,后面在判断00,01,10,1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问题:read_en和write_en都是standard logic
temp:=read_en & write_en;
那么temp怎么可能变成2-bit ...

VHDL中 &是连字符号,不是“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HDL中 &是连字符号,不是“与”

谢谢指教
呵呵 不好意思 我是当成verilog再看了 竟然能看懂个大概
没想到这个&在vhdl这么怪,跟c verilog都不一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教
呵呵 不好意思 我是当成verilog再看了 竟然能看懂个大概
没想到这个&在vhdl这么怪,跟c verilog ...

verilog我也不懂,对应实现把若干信号拼接(比如两组四位a3--a0,b3-b0拼成一组8位)用哪种语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verilog我也不懂,对应实现把若干信号拼接(比如两组四位a3--a0,b3-b0拼成一组8位)用哪种语法呀? ...

直接把两个四位元用逗号隔开,打上括号后赋给8bit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
仿真数据流对不?240M仿真都有很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