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IMP809以后,28335的抗干扰性不及不加,为啥呢

楼主(2012-11-02):
如题,设计了一块28335的板子,为了保证电压低于3V的时候处理器可靠复位,加了一只IMP809TEUR-T,3.08V复位的。用对讲机靠近干扰的时候,发现加上809以后的总是重启,显示LED数码管总是回到开机界面。而去掉这个809,反而无论怎么靠近,都不重启,顶多AD采样有些波动。
809一类的复位芯片不是为了可靠才设计出来的吗,怎么加上反倒起了反作用呢?

网友:
IMP809的阈值太高了,接近Vcc,压差才3.3-3.08=0.22V,这样电源一有小的毛刺就复位。选用阈值低些(如2.5V)的型号。

网友:
你先测一下在受到干扰的时候  你3.3v的变化 ,估计电源最先被干扰了

楼主:
问题是28335的最低工作阈值是多少V啊?

楼主:
因为手册的要求正常电压区比较狭窄,所以我只能用3.08V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