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9复位芯片对MCU运行可靠性还会带来副作用?

楼主(2012-11-02):
如题,设计了一块TI的28335的板子,为了保证电压低于3V的时候处理器可靠复位,加了一只IMP809TEUR-T,3.08V复位的。用对讲机靠近干扰的时候,发现加上809以后的总是重启,显示LED数码管总是回到开机界面。而去掉这个809,反而无论怎么靠近,都不重启,顶多AD采样有些波动。
809一类的复位芯片不是为了可靠才设计出来的吗,怎么加上反倒起了反作用呢?
DSP坛太冷了,大部分做算法的,所以请教各位大哥了

网友:
不是芯片有问题,是人有问题。
在电源供电不稳时,就应该复位动作的。
结构设计有问题,楼主是新手。

网友:
PCB布线不过关,引入了空间辐射干扰。在809两端加小电容(1000p以下)先试试

网友:
用的不对!

网友(2013-08-27):
供电线要粗而短,供电回路面积要小,GND覆铜要双面过孔充分连接,3楼说的小容量电容,尽量靠近811芯片,供电芯片、811芯片、MCU的3者要尽可能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