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控制的智能窗户

楼主(2012-11-02):
设计个智能窗户!遇到雨天和风大的时候会自动关窗!大家有什么好建议啊!分别用什么传感器呢???

楼主:
各位给点意见建议啊

网友:
检测是否下雨的传感器,和风速的传感器。上淘宝一搜应该有卖的

网友(2013-03-30):
检测雨水还可以使用自动水位控制器。

网友:
夹到人了怎么办?

网友(2013-09-15):
刚好有同样的想法,不知道楼主做出来了没有??

网友:
判断关窗是否到位还得个传感器吧

网友:
这个尼玛都不用使用单片机吧

直接用传感器接信号放大器  再接三极管就可以驱动电机了哦

网友:
湿度计和风扇

湿度大就表明下雨了  但是你需要收集一些数据来区别下雨和没下雨

风速的话   你用电脑用的那种3pin风扇 可以测速的

然后测速呗   但是必须要用单片机了这样的话

网友:
看看回帖中说的方法

网友:
铝合金窗,人手推拉都费劲,要装个大功率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