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12-11-02):
这几个电路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电阻限流啊
还有输入输出电阻怎么算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我也好奇  等待 高人回答。

网友:
我也不懂怎么解答,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运放一般输入电阻很大,前面的电阻可以忽略;运放是靠反馈放大,反馈点前的电阻也可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一般输入电阻很大,前面的电阻可以忽略;运放是靠反馈放大,反馈点前的电阻也可不计 ...

不是吧,很多人都推荐有电阻的

楼主:
大婶们,求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很多人都推荐有电阻的

那你应该问问想你推荐这个电路的人;
在一本书上见过有人在没用到的运放上加电阻,你能猜到是为什么吗?

网友:
1和3等同。
2的输出阻抗增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应该问问想你推荐这个电路的人;
在一本书上见过有人在没用到的运放上加电阻,你能猜到是为什么吗? ...

不知道啊 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 求解

写书的人说在没有用到的运放上加电阻为方便对电路修改,有时候可以避免重新做板

网友:
我的判断是加个电阻能使内部的ESD的二极管能正常工作,即使输入电压很高二极管也不会烧毁。

网友:
防止大电流倒灌

网友:
降低运放噪声,防止高频自激

网友:
第一个图,信号源内阻大时,添加与源内阻相同的反馈电阻,减小失调电压,提高跟随精度
第二个图,保护用,类似限流
第三个图,常规使用

网友:
第三个:电压跟随器 功能:既不放大电压,也不放大电流。它的作用是在源和负载之间起到一种缓冲作用。
前两个来个高手。

网友B:
1.信号源内阻大时,添加与源内阻相同的反馈电阻,减小失调电压,提高跟随精度
2.输出阻抗增大
3.常规用法

网友C:
很明显,输入的电阻是防止输入错误保护OP的输入端,输出端是防止输出短路保护OP,总之是起到保护OP 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信号源内阻大时,添加与源内阻相同的反馈电阻,减小失调电压,提高跟随精度
2.输出阻抗增大
3.常规用法 ...

第二条是什么意思
电压跟随器的输出阻抗不是应该尽量减小来提高他的带负载能力吗
为什么要去增大输出阻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输入的电阻是防止输入错误保护OP的输入端,输出端是防止输出短路保护OP,总之是起到保护OP 的作用 ...

什么是放大器的输出短路(模电菜鸟

网友:
理论上 1,3 图等效: 可以按照 用来平衡偏执电流来理解。
2图,其实真正的作用是用在后端接容性负载的情况下, 但是 RF上要有并联电容使用,实现容性负载的驱动能力,防止新极点引入导致系统的相位冗余度不够产生震荡。

网友:
针对带电阻的计算: 看前级输入电阻的情况来匹配反馈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