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控制AD求助

楼主(2012-11-02):
我用的AD7760,数据线ad_db设置的是  inout  时序如图所示。现在我的问题是:写入寄存器没问题,DRDY输出正常;
当DRDY为0时,我需要把CS和RW拉低,然后读取AD输出到数据线上的值.
如果我在检测DRDY为0之前,设置数据线ad_db=16'hzzzz;此时,DRDY输出正常,但是CS和RW始终为高,而程序中应该是有低有高;
如果我在检测DRDY为0之前,不将数据线ad_db高为高阻,则,DRDY、CS和RW都正常,但是此时数据线ad_db上始终为最后一次写入ad_db上的值,而不是AD转换的值。
求大虾指点,卡在这块儿了。

网友A:
天价ADC没用过

没明白什么意思,CS 和 RW不是应该由你的fpga控制吗,为何会不正确

16根数据线加上拉电阻了吗

网友:
建议上代码

网友:
AD7760超高端AD啊,用过最好的ADC也就ADS12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价ADC没用过

没明白什么意思,CS 和 RW不是应该由你的fpga控制吗,为何会不正确

CS和RW是由FPGA控制的,就是ad_db不设为高阻就按设置的跑,如果加上,就一直高了
数据线没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