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雕刻尺寸变小?

楼主(2012-11-02):
运行G代码1,开一个 3mm直径的 圆孔,用直径2mm的单刃铣刀,开了很多个,一直都正常

然后切换了另外一个工件,运行G代码2, 代码2也是有 3mm圆孔开孔的, 发现开出来的孔变小了,直径没有3mm(刀具没换)

开始以为是G代码2的问题,检查后发现尺寸没问题

于是换回之前正常 的G代码1 ,开出的孔也变小了, 不明白什么原因

是不是Mach3里面有一个类似 打印机打印大小比例调整的选项,不小心调了比例,导致开出的孔 比预定的变小了?

下图插入LED是之前正常开的 3mm的孔, 然后用回一样的G代码,一样的刀具(刀是新的), 开出的孔就变小了,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查不出问题就恢复初始设置,重新设置尝试!你那个很可能的坐标系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生成代码的时候单位选错了?把毫米弄成了英寸之类的

网友A:
不换刀的情况下,同样的G代码1,出来的尺寸小了,估计是刀具刃口磨损,造成尺寸偏小,原因有可能是刀尖粘刀了.
Mach3里面有一个类似 打印机打印大小比例调整的选项,不小心调了比例...这个一般在mach3里面开始用的时候都设置单位mm了...有怀疑的话,重装一下MACH3,然后用原来的G代码1,如里还是不对,就换新刀,重新做刀路(尺寸单位也是mm),这样再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换刀的情况下,同样的G代码1,出来的尺寸小了,估计是刀具刃口磨损,造成尺寸偏小,原因有可能是刀尖粘刀了.
M ...

已排除刀具问题,请看1楼描述,用的新刀,没钻几个孔
也不是代码问题,用同样的代码试的
很可能j就是mach3设置的问题,不知道不小心改了什么设置
星期一回去重装试试

网友:
遇到过这情况。
卸载mach3,删除c:\mach3安装目录。重新安装mach3
另外一个可能是你产生的刀路文件格式mach3执行不是很好,常用的格式是 G-code *.tap mm

网友:
供电不足,失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