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分立MOS驱动电路~~~~

楼主(2012-11-02):
要稳定高效的~~不要那种超级复杂的~~~~~~那位有发出来看看~~~~~~~~~~

网友:
用单片机控制?
3.3V还是5V输入?
电源供电是12V?

网友:
稳定,高校不复杂,那不就是专用的mosfet驱动IC吗?分立元件就是用复杂性换取性能或者价格。

楼主:
~~~~我说的复杂是说的那些带了很多辅助电路的驱动,因为没条件做贴片的,所以现成的模块不适用~~~谁有图提供下

网友:
论坛中有,IR2104+IRF540.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ir2104

网友:
楼主,吐槽一下,也不带这么要电路图的。
做出来的成本比较低,不过个头很大。驱动能力就看你用的MOS封装。
看你是要半桥驱动还是单个,是浮地还是共地。
总体思路是用小封装MOS做推挽。

网友A:
分立不如集成好呀,是不是嫌集成贵了?集成大约1.5--2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立不如集成好呀,是不是嫌集成贵了?集成大约1.5--2元

请问有什么常用型号吗?
我的是单片机3.3v   驱动n沟道MOS

网友:
BA6208 100mA驱动H桥,在家电维修店买,家电上用的多,附加,应当驱动NP,你全N这个不合用

网友:
全用n沟道的60n06 60A 60V,G用100K链接到S,G连光耦的射极,光耦的集电极连驱动电源
还是画个图吧,自己看,很粗糙,在上班没工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