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接手三菱PLC,领导要我弄通485通信,各位高手指条路...

楼主(2012-11-02):
是不是得先搞定PLC最小程序,点个灯,然后再用485通PC机?

如何直接通过485往PLC里写程序?

网友A:
是PLC和电脑通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LC和电脑通信吗》?

对,目前是用串口线直接输入程序的,现在想通过485远程输入程序。

网友A:
我不用日本的PLC,但如果是西门子的200,那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用日本的PLC,但如果是西门子的200,那很简单

请说说西门子200的485方式,我想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承接PLC项目开发!设备改造,维修以及开发!

网友B:
三菱的程序下载是422芯片,与外部设备如变频器的通讯是要加485通讯卡的。
要想远程下载程序,可选择外加的第三方调制解调模块转485再转4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程序下载是422芯片,与外部设备如变频器的通讯是要加485通讯卡的。
要想远程下载程序,可选择外加的 ...

我手头已有232转485模块,两头都是DB9串口,而三菱PLC端已有5线的485接口,请问是否还需要您说的调制解调模块?我手头的这个232-485模块是否您所说的东东?

网友C:
只玩过FX2N 与E740变频器 485通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玩过FX2N 与E740变频器 485通讯控制

能否详说您这个通信实现的方式?如何接线?我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否详说您这个通信实现的方式?如何接线?我学习一下。

我用的是485BD模块。这个有手册的,按照上面手册接线就行,程序的网上也有例程,我的通讯距离比较短连平衡电阻都没有接,照样OK
这样吧。我把我的资料分享给你吧,这个是我暑假搞的,里面资料我给你整理得比较全,包括PLC通讯设置 变频器参数 设置 也有注释,连HMI也给你打包进去,

哎 要去实习工作了,工作难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目前是用串口线直接输入程序的,现在想通过485远程输入程序。

你说的输入程序我不是很明白。是下载程序的意思吗? 也可以用USB透明传的,前提是GOT HMI 连接PLC 然后用USB连接GOT HMI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手头已有232转485模块,两头都是DB9串口,而三菱PLC端已有5线的485接口,请问是否还需要您说的调制解调 ...

三菱上的485接口是通讯用的,只能用来与外部设备通讯,不能用来下载PLC程序啊。

三菱下载线的型号是SC-09,是串口转422的,插到三菱的圆形422接口上,才能下载程序。SC-09也有USB头的,型号好像是USB-SC-09。

一般所说的远程下载程序,是指电脑在广州,机器在北京,广州的电脑通过GPRS网络,连接上北京的三菱PLC,然后下载程序,这个才叫做远程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上的485接口是通讯用的,只能用来与外部设备通讯,不能用来下载PLC程序啊。

三菱下载线的型号是SC-0 ...

谢楼上的,这么一说,我的理解是:

三菱圆口线,与PC的串口(也可用USB,要用USB-SC-09线,还要另加USB驱动)相连实现程序的更新(上面所说的词是输入,不准确,呵呵)。
三菱5线485口,是用来与外设(也可以是PC)实现通信使用。

我的理解对吗?楼上的哥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楼上的,这么一说,我的理解是:

三菱圆口线,与PC的串口(也可用USB,要用USB-SC-09线,还要另加USB ...

是的,下载程序只能是那个422的圆口,通讯才是用4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下载程序只能是那个422的圆口,通讯才是用485

感谢您的回复,我按照您的提示,画了上面的图,电脑A通过232串口接PLC的422口进行程序的更新和调试,PLC通过485口同远程的电脑B 进行通信,电脑B上接一232-485的转换头,再用一根专用的线缆从转换头连接到PLC的485口,不知道我这样能实现不能?这根线的制作有何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485BD模块。这个有手册的,按照上面手册接线就行,程序的网上也有例程,我的通讯距离比较短连平 ...

看了您的回复,心头的问题明朗了,把我上面那个图的电脑B换成740变频器,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484通信的情形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按照您的提示,画了上面的图,电脑A通过232串口接PLC的422口进行程序的更新和调试,PL ...

网线就行,带屏蔽的最好

网友B:
16楼的图是对的。另外,485的线用网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您的回复,心头的问题明朗了,把我上面那个图的电脑B换成740变频器,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484通信的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楼的图是对的。另外,485的线用网线就可以了。

好,用网线做,可这线得有个接线的标准啊?有定义的?能否发个接线定义?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用网线做,可这线得有个接线的标准啊?有定义的?能否发个接线定义?谢谢。 ...

就A、B两根线还要啥定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A、B两根线还要啥定义啊?

是不是两头都得接一个110欧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两头都得接一个110欧电阻?

不用也行,没什么问题。

楼主(2013-01-03):
引用 网友B:
不用也行,没什么问题。

谢谢您的回复。我现在做好了一根485通讯线,但不知道是否成功,所以想先用PLC和另一台电脑进行一下通信实验,来证实这线是否成功。但做为新手,还不会写PCL的程序,请问是否有这样的程序,让PCL输出“12345”字符,然后在PC端的超级终端能接收到这5个字符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现在做好了一根485通讯线,但不知道是否成功,所以想先用PLC和另一台电脑进行一下通 ...

这个程序很简单,先在参数里配置好通讯的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之类的,然后用RS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