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飞机叫什么

楼主(2012-11-02):
(图片)

网友:
偶记得叫“飞翼”

网友:
飞翼 在模拟器上玩过 十分难控制。。

网友:
飞翼...飞行速度比较快。不是很难控制。

楼主:
一个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1MjM1MjMy.html

请教高手:这个家伙是不是只有油门和2个副翼?

网友:
只有油门和2个副翼

用混控的遥控器,入门级不建议你玩,我做过一个1.8M的,也飞过其他的,总的来说,飞机长度短了,都不太好飞,

有一种类似于这种飞翼的结构,只不过机头长一点的,那种结构比较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1MjM1MjMy.html

升降和副翼混控的。

楼主:
谢谢二位指点.

网友(2013-02-20):
飞翼...飞行速度比较快。比较难控制。

网友(2013-03-28):
叫飞翼,一般大家喜欢用来fpv用的,需要遥控器混控支持,你可以去找找team black- sheep的fpv视频

网友:
飞翼!电机kv值一般在两千多,两个舵机,需要遥控器混控,速度快,打舵灵敏度可调,不是太难飞。

网友(2014-06-05):
三角翼 三角翼 三角翼 三角翼

网友:
这东西对于新手来说非常难飞的  慎重入手

网友A:
三角翼,如果安装调试的好,飞起来还不错,很灵活

网友(2014-10-22):
引用 网友A:
三角翼,如果安装调试的好,飞起来还不错,很灵活

很难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