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ISP接上显示“人体学输入设备”而不是COM口

楼主(2012-11-03):
为啥我的USBISP线接上显示“人体学输入设备”而不是COM口

网友A:
可能你烧的是免驱版本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烧的是免驱版本的固件。

那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A:
重烧固件,或者找支持免驱USBASP的烧写软件,总之,固件和上位烧写软件要一致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烧固件,或者找支持免驱USBASP的烧写软件,总之,固件和上位烧写软件要一致才能使用。 ...

能否给一个详细的教程吗?因为我还是新手,对这块还不是很懂,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一个详细的教程吗?因为我还是新手,对这块还不是很懂,谢谢

你在哪里买的?淘宝么?买家都会给你相应的软件和教程啊,免驱动的版本就是显示人体学输入设备,就算不是免驱动版本,也不会显示com口。你可以试试POWERPRG,它应该能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