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平衡车

楼主(2012-11-03):
在弄PID的时候,向一个方向倒时电机是加速的,但是向另一个方向电机一开始却最大的,用示波器看了,占空比反方向一开始最大?

楼主:
好吧   我弄错符号了

网友:
请问你的6050的数据采到后具体怎处理的,我也是用6050做平衡车?

楼主:
其实你要理解他的数据是怎么存的,我用的三角函数法求的角度

网友:
学习了,谢谢前辈。请问算出来的数据这样转化为PWM信号?一般多久采样一次比较合适?

楼主:
其实我也在调车,具体程序的周期为多少合适我也不太清楚,我的周期为10ms,用示波器观察了一下程序执行的周期大约为3.1ms,所以说我的程序有大部分时间都浪费掉了,我今天把系统周期改为5ms了,感觉和以前差不多,目前还很不稳定,调PID参数调的蛋疼啊

楼主:
我用的互补滤波,出来的波形还是不错的,几乎看不出滞后,PID用的位置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什么不妥之处,我的程序写的很简单,目前还没有积分相,我那该死的电机,两个差的很多,而且扭矩不大,感觉给带不起来的样子,很郁闷,车还是站不起来,就能维持几秒

网友:
能把你那不成熟的程序给我一份么?我们一起调,我现在就在这电机控制这卡住了。呵呵

网友:
我也想用MPU6050

网友A(2013-03-24):
哥们,我刚开始接触这个MPU6050,啥也不懂,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一份,谢谢,带点资料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我刚开始接触这个MPU6050,啥也不懂,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一份,谢谢,带点资料就更好了。 ...

怎么发?邮箱呢

网友:
654290817@qq.com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发?邮箱呢

654290817@qq.com。感谢,感谢

网友:
亲,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对我非常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发?邮箱呢

您好,能不能也发我一份,感谢!
我最近在做平衡车,再请教几个问题,看了你图片里的程序,你的void Read_Acc()函数中ACC_Y_offset和ACC_Z_offset两个变量是怎么设定的?是静止时读数的偏差吗?
同理还有void Read_Gry_x()函数中的GRY_X_offset,比如我的陀螺仪静止时X轴读数为-259,那GRY_X_offset的值应该#define GRY_X_offset -259?还是#define GRY_X_offset 259?
另外一个问题还是void Read_Gry_x()函数中0.030517是怎么得来的?为什么要乘以0.030517?
再者,void Balance_filter()函数中互补滤波一行,dt是怎么得来的?
以上问题,还请不吝赐教!!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能不能也发我一份,感谢!
我最近在做平衡车,再请教几个问题,看了你图片里的程序,你的void Read ...

传感器的零漂我是取得均值,但是后来觉得可以事先静止的时候读取一下陀螺仪的值作为零漂,但是加速度的值木有办法,后来在群里听说可以用算法自整定传感器的漂移,但是一直没来得及改,你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传感器的零漂我是取得均值,但是后来觉得可以事先静止的时候读取一下陀螺仪的值作为零漂,但是加速度的值 ...

你好,感谢你的热情回答,忘记留邮箱了,我的邮箱是zyaprivate@163.com

还有的问题是void Read_Gry_x()函数中0.030517是怎么得来的?为什么要乘以0.030517?
再者,void Balance_filter()函数中互补滤波一行,dt是怎么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感谢你的热情回答,忘记留邮箱了,我的邮箱是

还有的问题是void Read_Gry_x()函数中0.030517是怎 ...

你要看6050的Datasheet,这和你选择的量程有关,因为数据是16位补码存储的,补码是有正负的,所以寄存器的值只能在-32768~32767之间。。。。。你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要看6050的Datasheet,这和你选择的量程有关,因为数据是16位补码存储的,补码是有正负的,所以寄存器 ...

多谢你的程序,我会多学习的
搞明白了void Read_Gry_x()函数中0.030517是怎么得来的了,你设置的陀螺仪精度为32.8 LSB/°/s,用1除得到的,你把除法换成了乘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你的程序,我会多学习的
搞明白了void Read_Gry_x()函数中0.030517是怎么得来的了,你设置的陀螺仪精 ...

嗯   程序没有加测速

网友C:
楼主你好;-)   为什么不把资料上传,大家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为什么不把资料上传,大家共享一下?

目前想移植到STM32上,用硬件的编码器,做好了开源

网友:
支持楼主开源,才购买stm32 和 6050,还没到货,看到楼主要开源,算有眉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想移植到STM32上,用硬件的编码器,做好了开源

哈哈,和楼上一样。我的stm32今天刚到。。。我刚学stm32正打算做一个小车练练手,,,支持楼主开源!!!

网友:
LZ能不能代码也发我一份   tbbt_sh@sina.com  , 谢谢

网友D(2013-04-23):
LZ能不能代码也发我一份  aramy@139.com 谢谢!
现在也想做一个,电路图都画好了,天天阴天,等着太阳做PC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能不能代码也发我一份   谢谢!
现在也想做一个,电路图都画好了,天天阴天,等着太阳做PCB呢! ...

我的代码不太好  适合入门看  已发。。
你说出太阳做PCB,怎么做的  我在实验室只能用热转印

网友:
是用感光蓝油,用硫酸纸。不过需要太阳晒!

楼主:
我知道用感光可以做,但是麻烦,而且味道也大,做的效果好不?普通的敷铜板是不?

楼主:
一直在找个好的方法做板子,热转印的效果一点不好,以前买了个小型紫外线曝光机,但是也不太好,可以具体说下怎么做的不?

楼主:
以前买过一个小型的曝光机,试了两次不太好就扔那了,转印的效果不好,你可以说下具体怎么搞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买过一个小型的曝光机,试了两次不太好就扔那了,转印的效果不好,你可以说下具体怎么搞不? ...

    昨天趁着中午出了一会会太阳,把板子晒出来了。
   以前也用热转印做,不过是用电熨斗,感觉效果不太好,成功率不高,压重了会把墨压散,轻了又脱墨。熨斗熨久了,还会把那层塑料薄膜给粘上去,弄也弄不掉,而且大面积铺铜的地方总是会有麻点。
上些昨天做的板子的图片:

   感觉用感光蓝油做容易些,但是要等天气好,曝光效果才好。之前一直阴天,试过用日光灯、白炽灯,甚至还买了紫外线灯,曝光效果都不行。

网友:
楼主好,还在吗?
我的小车做好了,现在在进行PD参数整定,短时间内已实现平衡,但是时间长的话还是会

倒下,经观察发现整个系统会在电机正反转时复位,具体表现为指示电机工作状态的四个

LED同时灭了,正常应该两亮两灭,就在四个LED全灭时(系统重启时?)小车不受控制的

轰然倒地,我电机驱动用的是L298N,和单片机控制中间已加光耦隔离,楼主有没有碰到

这样的情况?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这个车做了好久啊。。。。。最近刚入手MPU6050,准备学习下了。。

网友:
求程序345214482@qq.com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发?邮箱呢

哥们,我刚开始接触MPU6050,能给发个关于MPU6050的程序和资料吗,不胜感激,邮箱地址:1315751082@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代码不太好  适合入门看  已发。。
你说出太阳做PCB,怎么做的  我在实验室只能用热转印 ...

LZ能不能代码也发我一份学习一下!  zhm500@163.com 谢谢!

网友E(2013-08-16):
楼主,我也在用stm32和mpu6050做平衡车,不过是个新手,刚刚开始做,在用iic读取数据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楼主把资料也给我一份吧  邮箱1415890504@qq.com,不胜感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也在用stm32和mpu6050做平衡车,不过是个新手,刚刚开始做,在用iic读取数据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5733-1-1.html
看我发帖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想移植到STM32上,用硬件的编码器,做好了开源

我也正在做stm32的,32的可以直接用哪个功能来测速呢,是捕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正在做stm32的,32的可以直接用哪个功能来测速呢,是捕获?

、、、、、、、、、、、、、、、、看楼上

网友:
楼主,做平衡车,直接采集回mpu6050的数据后,怎样进行数据的融合?使用四元数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楼上

楼上哪个,你是指硬件编码器?能具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哪个,你是指硬件编码器?能具体?

是的  硬件编码器接口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发?邮箱呢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这个,车都做完了,就是程序遇到点问题,求楼主资料学习下,binfengsxxk@gmail.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这个,车都做完了,就是程序遇到点问题,求楼主资料学习下, 谢谢!!!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573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我刚开始接触这个MPU6050,啥也不懂,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一份,谢谢,带点资料就更好了。 ...

请问你有6050的资料了吗?我在姿态解算这卡住好久了   能把资料给我一份吗?这是我的邮箱1415890504@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你要理解他的数据是怎么存的,我用的三角函数法求的角度

楼主,我在姿态解算这卡住好久了   能把资料给我一份吗?这是我的邮箱1415890504@qq.com 谢谢你了

网友:
楼主用测算角度后用PID调整输出? 用的是角度PID? 同求程序 zwc6658305@163.com

网友:
我也求个程序!各位大神小弟谢过了,我的邮箱544060105@qq.com

网友(2013-10-21):
楼主,我小车数据融合总是不太对劲,能参考一下你的数据处理程序吗?就是能读出数据了,数据也对,但是融合后总是不对!!谢谢楼主了!593994890@qq.com

网友(2014-03-25):
大哥,能把你的MPU6050平衡车的源码给我一份吗?我也想学习学习。309860008@qq.com

网友(2014-08-08):
楼主,我刚开始接触MPU6050,能给发个关于MPU6050的程序和资料吗,非常感激,邮箱地址:104489923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