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求助

楼主(2012-11-03):
小弟有个问题一直纠结着,同样一个串口程序在不同的开发板上怎么运行结果不一样啊,有的就能收发正常有的就不可以,这到底是为神马啊!全双工和半双工是做板子的时候就决定的吗?同样发123有的板子就能收到123有的板子只收到一个3,发个12却收到一个?发别的多字节的时候还会收到莫名其妙的结果,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啊?纠结死我了。最后一个问题,实现多字节收发必须要用FIFO吗?我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帮我迈过这个坎。谢谢大家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求解答!各位大侠,救救我啊!!!!!

网友(2012-12-25):
我也是,程序里定义8bit的数据,如果发送FFF,接收到的只是ff,串口调试助手里显示发送的数据量是接收的2倍

网友:
没有进行时序分析的原因吧

网友:
波特率对不对啊 ?不同的板晶振频率一样么 ?

网友:
用SignalTap 或者Chipscope抓一下信号~~

网友A:
会不会是停止位的问题?我现在的程序必须要1.5个以上的停止位才正常,1个停止位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停止位的问题?我现在的程序必须要1.5个以上的停止位才正常,1个停止位就出问题。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主要还是波特率不对
比如你115200波特率时可以采用16倍 115200波特率,16计数中间值采样或发送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