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人机交互界面设计

楼主(2012-11-03):
求助的问题:

我想弄个人机交互界面,就是在PC机上弄个界面,通过界面上相关参数的设置,动态控制用于初始化FPGA的数据,最后还得把FPGA运算后的结果以打印数据或是波形曲线的形式显示在PC机的界面上!我看见网上有这样的作品,就是不知道这种人机交互是怎么实现的……大神们给点儿思路吧~~~

网友A:
使用下、拆个:  工业用的  人机界面  HMI

思路全在上面

网友B:
让PC机和FPGA通信上不就可以了,串口芯片,USB转串口(并口)芯片,等,都可以。

网友C:
怎么感觉LZ的想法有点本末倒置,FPGA适合采集数据,数据处理和绘图显示用PC做。
本论坛有一个开源的逻辑分析仪,可以参考下找找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下、拆个:  工业用的  人机界面  HMI

思路全在上面

额,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PC机和FPGA通信上不就可以了,串口芯片,USB转串口(并口)芯片,等,都可以。 ...

我知道怎么通信,我是不知道怎么搞个界面来通信……哎,没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LZ的想法有点本末倒置,FPGA适合采集数据,数据处理和绘图显示用PC做。
本论坛有一个开源的逻辑分 ...

大神好像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看到一个法国人的博士论文是这么设计的,能很方便的控制FPGA运算过程,可惜不懂法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怎么通信,我是不知道怎么搞个界面来通信……哎,没这方面的经验…… ...

windows下,通信命令写成DLL,界面用VB,VC,C#,JAVA,等。写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好像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看到一个法国人的博士论文是这么设计的,能很方便的控制FPGA运算过程,可 ...

直接说吧……到底想做什么东西。光看标题和描述实在联想不出来LZ想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说吧……到底想做什么东西。光看标题和描述实在联想不出来LZ想做什么。 ...

我想要用FPGA实现一个纠错码的译码过程,界面是用来设置译码的相关参数,如snr、码的大小、迭代次数等,界面还想用来显示译码后的BER、FER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下,通信命令写成DLL,界面用VB,VC,C#,JAVA,等。写在一起就可以了。 ...

Altera里面有个virtual jtag,用tcl语言也可以设计界面,好像Altera的control pannel就是用这个实现的……感觉很好用,就是没找到相关的设计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