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热风枪拆了一块芯片,很神奇哦

楼主(2012-11-03):
昨天到货的风枪!~~~
今天上午用了,练习了几次,成功拆除了一个8引脚的芯片!呼呼。
HOT。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A:
我拆100脚ic 从不用热风枪!那东西把板子烤的太热了,周围的小东西都弄坏了! 还是刀型烙铁好用!

网友B:
拆芯片的确很爽

网友:
从开始吹到拆下来要10秒吗??

网友:
买不起热风枪,第一次拆8脚贴片我是用50W最普通的电烙铁拿下烙铁头等发热芯烧红在另一头吹,吹下来了

网友C:
楼主啊。
8脚-16脚的只需要在两边对上锡,用烙铁快速融化两边的,镊子拿起来就行了。。。

网友D:
楼主,给你个目标,
我见过最牛的一个师傅,用风枪拆下三星的一个CPU(一层CPU一层RAM,用锡球连接的。型号忘了,主频800MHz,RAM 1G,BGA封装),接着再直接吹上去(不用植锡),并且开机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你个目标,
我见过最牛的一个师傅,用风枪拆下三星的一个CPU(一层CPU一层RAM,用锡球连接的。型号 ...

这种封装的芯片诺基亚的手机也有,也修过,有些手机时好时坏,用热风枪吹过没有效果的话,拆下来,可能会见到BGA引脚有部分的焊点是断裂了的,就用烙铁为这部分的焊点渡一下锡,就可以不用对芯片植锡重新吹上去,一般故障就会排除了.
以前经常这样搞,现在没有累了,没有了这种激情了.

网友:
焊BGA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100脚ic 从不用热风枪!那东西把板子烤的太热了,周围的小东西都弄坏了! 还是刀型烙铁好用! ...

厉害。那么怎么用刀型烙铁拆呢?堆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拆100脚ic 从不用热风枪!那东西把板子烤的太热了,周围的小东西都弄坏了! 还是刀型烙铁好用! ...

参观5楼拆100脚的IC

网友F:
搭车问一下……带塑料部分的件怎么用风枪搞啊?(贴片的开关啊之类的。。)
温度低了焊锡不熔。。温度高了塑料就化了。。(无论拆、装……)
这些塑料件过回流焊怎么就不化呢。。温度控制在多少啊?……

网友G:
搭车问下,4个脚的普通按钮,只用烙铁,怎么取下来?我是这个脚热了那个脚又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搭车问下,4个脚的普通按钮,只用烙铁,怎么取下来?我是这个脚热了那个脚又冷了。 ...

两个脚一起焊

网友:
热风枪拆芯片确实高效。为避免吹坏塑料件等其他部分,尽量选口径合适的风嘴,调节好温度和风量并掌握好时间。

网友:
任何时候实践出真知。

网友:
热风枪玩不好的人路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拆100脚ic 从不用热风枪!那东西把板子烤的太热了,周围的小东西都弄坏了! 还是刀型烙铁好用! ...

我也想请教下  这玩意咋整啊   100脚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搭车问一下……带塑料部分的件怎么用风枪搞啊?(贴片的开关啊之类的。。)
温度低了焊锡不熔。。温度高了 ...

换合适的风嘴均匀加热,不行就从PCB背面加热。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拆100脚ic 从不用热风枪!那东西把板子烤的太热了,周围的小东西都弄坏了! 还是刀型烙铁好用! ...

亲,你也太不地道了吧,别误导小朋友好不好,你周围的零件被吹坏了是你自己的方式不对好不好。。。。自己先好好去学学吧。。。好好锻炼自己的手艺吧。。。。。。我直接告诉你吧,去电子市场买点铝箔胶带,吹的时候把那些其他原件需要保护的盖上,尤其是那些有塑料不耐高温的元件。。。。。。再教你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需要稍微再花点钱了,去电子市场买个专门64,100,144脚的QFP风嘴。。。。。。直接受热在芯片引脚的,但是其实用久了就知道还是单一的圆头风嘴好使。。。。。。。。亲,好好在论坛上泡一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请教下  这玩意咋整啊   100脚啊  。。。。                                                     ...

诶,怎么这么多人问这些简单无比的问题啊。。。。。超浪费锡的,堆一堆锡在引脚上,最好四个角都连上,越多越好。。。。。然后快速在锡上面环绕,这个最要求手艺的。。。。。。。然后等全部融了用镊子夹起来。。。。。。再用吸锡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
8脚-16脚的只需要在两边对上锡,用烙铁快速融化两边的,镊子拿起来就行了。。。 ...

诶,人家楼主还小嘛。。。。。体谅下。。。。

网友J:
热风枪配合合适的风嘴比烙铁爽多了。用烙铁拆100脚IC那哥们也真不简单,只能说佩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芯片的确很爽

焊芯片才是最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热风枪配合合适的风嘴比烙铁爽多了。用烙铁拆100脚IC那哥们也真不简单,只能说佩服了。 ...

亲,100脚真的算少的了,176脚,208脚的都搞定过。。。。。。再怎么说其实最麻烦的还是BGA封装的,挺麻烦的。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封装的我都能手工搞定,目前就差0201的贴片没弄过了,不过现在0402的对我来说都感觉好大的。。。。。。实话

网友A:
不是忽悠你们,觉得是假的,就算了,144脚的stm32 fpga,都是烙铁拆,用美工刀法!楼上的用热风枪,我认为太麻烦了,除了BGA,我从初中开始玩烙铁,3快5那种,到现在的百十元的,我是搞工控的!自认为水平一般,除了手机电脑行业 感觉没人用热风枪,我去pcb厂,几乎都没人用!还有楼上说的,各种接头,除了公司,个人爱好者,谁花那钱买!我至少不会!

网友A:
28楼知音,我在苏州住友参观时,哪里的女工焊0201的铁片,是 在显微镜下弄的纯手工,电烙铁,老快了!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楼知音,我在苏州住友参观时,哪里的女工焊0201的铁片,是 在显微镜下弄的纯手工,电烙铁,老快了!都是 ...

29楼在苏州?什么地方上班?

网友K:
搞BGA芯片,热风枪是必须的,拆大型的BGA元件,比如电脑CPU或者主板芯片组,热风枪还不够,反面还需要预热台,周边的都要用铝箔胶布贴起来。
其他的引脚在四周的贴片,都可以用电烙铁焊上,小器件拆焊可以堆锡,大器件热风枪吹下也很容易。双列直插的,引脚多,焊锡多的用吸锡器,少的随便甩甩电烙铁上的锡球也能搞定,也有些专用拆焊工具很好用,没钱的就别玩了

网友:
用烙铁拆下100脚以上的IC,要是引脚没有折弯、焊盘没有脱落、旁边元件没有受到影响。只有佩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楼知音,我在苏州住友参观时,哪里的女工焊0201的铁片,是 在显微镜下弄的纯手工,电烙铁,老快了!都是 ...

哈哈,我是不用放大镜的,0402在普通人眼里就是一粒灰尘,我估计我不会弄0201的啦,因为实在没什么必要,现在一般的最小的手机上面也很少用0201的,一般好像就一些芯片上面有,我个人是觉着没必要。。。。另外啊,你说的那些什么什么工具我都是自己买的,我很齐全的,我自己还有示波器呢,连公司都没有。。。。哈哈啊   羡慕吧。。。就不提元器件了,那我是多了去的。。。

网友A:
我在昆山,苏州上海经常跑!,回33楼 焊盘脱落、旁边元件受到影响,那块板就废了,要赔钱的!可不是玩的!但是既然拆下来的原件,肯定是坏得,引脚一定是弄弯或是弄断
,但速度很快!职业习惯 上锡的元件无论好坏一律不用!公司不在乎那几个钱,在乎的是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K:
搞BGA芯片,热风枪是必须的,拆大型的BGA元件,比如电脑CPU或者主板芯片组,热风枪还不够,反面还需要预热 ...

哈哈,那是针对电脑那些东西了,我们都是说一般的单片机或者FPGA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你个目标,
我见过最牛的一个师傅,用风枪拆下三星的一个CPU(一层CPU一层RAM,用锡球连接的。型号 ...

这个太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昆山,苏州上海经常跑!,回33楼 焊盘脱落、旁边元件受到影响,那块板就废了,要赔钱的!可不是玩的! ...

拆下来的元件一定是坏的么?有时候你没法确定是不是这个元件坏了?你只是怀疑,于是你就需要把这个怀疑坏了的器件拆下来换掉,这种方法可以帮你解决掉你怀疑的问题,对吗?

网友:
我拆100芯片的上了3只烙铁,拆下来以后发现有4个焊盘从pcb上飞起来了揉成一团了,最后修正了大半天才搞定。

网友:
有人搞上位程序吗?最近被斑马打印机困住了!谁知道如何用vb6.0 编写通信命令 控制打印机 !一般的打印机我知道
但这种条形码打印机第一次,不知道怎么弄有前辈指点下?

网友:
第一次在朋友的维修店玩风枪时,拿了一个坏的笔记本光驱里的电路板,把上面几乎所有能吹下来的都吹下来了。。。玩的不亦乐乎。。

网友:
也只用烙铁拆过,热风枪总感觉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弄下来,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不太会用这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你个目标,
我见过最牛的一个师傅,用风枪拆下三星的一个CPU(一层CPU一层RAM,用锡球连接的。型号 ...

这种工艺叫POP,两层芯片间有一种特殊的助焊剂,非常容易连焊和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搭车问一下……带塑料部分的件怎么用风枪搞啊?(贴片的开关啊之类的。。)
温度低了焊锡不熔。。温度高了 ...

找耐高温胶带贴住就好

网友:
一个脚两个脚的也可以用热风枪拆的喔~

网友:
啥时我也买一个玩玩。

网友L:
mc68306 表示完全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昆山,苏州上海经常跑!,回33楼 焊盘脱落、旁边元件受到影响,那块板就废了,要赔钱的!可不是玩的! ...

同在昆山!!

网友:
真的吗?你昆山那个公司,什么工作?昆山电子感觉不多,磨具多,在这找到同行太不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搭车问下,4个脚的普通按钮,只用烙铁,怎么取下来?我是这个脚热了那个脚又冷了。 ...

我有时请同事帮忙,一人一把烙铁,两边同时上,有时针对容易烫坏的元件也这样干,很快就下来了

网友:
我想问的是双列直插式IC在双面板上怎么拆下来,尤其是其中一边全是接地的那种,感觉特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J:
热风枪配合合适的风嘴比烙铁爽多了。用烙铁拆100脚IC那哥们也真不简单,只能说佩服了。 ...

不是能不呢个拆下来的问题。用难听的话说是很sb的行为。
1、容易损坏IC。
2、容易损坏引脚。
3、容易损坏pcb。
4、容易把xi弄到别的器件。
5、xi不要钱,没污染,焊锡中间都是助焊剂啊。
6、xxxxx

热风枪才块钱啊,这种只是在极度缺乏和无聊的情况下玩玩的,千万比教坏小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L:
mc68306 表示完全无压力

你这种不是很麻烦的,Qfp256-3xx的,有些引脚极细极软的,焊接,很不好焊。

网友M:
40p的双列直插怎么拆焊?确定坏了好说,咔嚓咔嚓都剪了,一根根拔。如果不能剪有什么办法?

网友:
根据经验,风枪更适合比较小和薄的封装,尤其适合BGA,而不适合大块头的PQFT,因为芯片的热量难以传到PAD,以至于锡难化。大块头的芯片拆除本身就是个大难题。但是小点的,直接拿风枪对顶上烤(做好高温防护),几分钟之后就OK了。

网友:
第一次见那东西感觉果然强大 有一次100脚的stm32107烧了 还是别人帮我用风枪吹下来的   哎 以后得多练练焊功啊

网友:
大家交流中,我也学到东西

网友:
楼主试试用热风枪焊接200个脚的BGA芯片,更过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搭车问一下……带塑料部分的件怎么用风枪搞啊?(贴片的开关啊之类的。。)
温度低了焊锡不熔。。温度高了 ...

PCB背面吹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搭车问一下……带塑料部分的件怎么用风枪搞啊?(贴片的开关啊之类的。。)
温度低了焊锡不熔。。温度高了 ...

用热风桶,大口的那种。加上热风胶隔热对插件还有周围元件做保护,lcd排插耳机接口什么的都可以完整吹下来的

网友(2012-12-14):
按键,塑料排插口,都是用热风桶吹下来的,加上热风胶保护,当然温度很重要的。吹下来再吹上去或者烙铁焊接上与新的一样好用,如果紧了也说明还不熟练。单边双边的,大的小的,密的,焊脚板状容易连锡的,pcb焊盘大小不一的,接地接电源得,热容量不均匀的。位置难以下手的,焊锡容易跑进接口的。哈哈!首先松香银锡的质量非常重要,好的烙铁非常重要,进口焊膏,免清洗助焊剂何时用非常重要,力度角度非常重要,工作环境温度也重要,神马三十五十什么的脚的不是很重要的,神马pop的手机处理器啊!那不是风枪做的事,特别是ti的处理器,太薄了容易吹死,再加上上面的ram或者mcp啊那就成功率实在悲剧,而且片子都是百元级别的。只是可惜自己没有用过拆焊台,也没有把焊接技术学熟练!就学修机械了。相信了才有可能不相信你就不可能会了。

网友:
一年了!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焊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40p的双列直插怎么拆焊?确定坏了好说,咔嚓咔嚓都剪了,一根根拔。如果不能剪有什么办法? ...

注射器针头可以拆单面的直插缺点是容易坏焊盘,真空吸锡器也到处可以买到的,裁脚容易弄掉焊盘,也难以清理干净断脚也容易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你个目标,
我见过最牛的一个师傅,用风枪拆下三星的一个CPU(一层CPU一层RAM,用锡球连接的。型号 ...

应该是运气比较好!我就从来未成功过!(试过了3次)焊BGA有个升温曲线好像手动很难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M:
40p的双列直插怎么拆焊?确定坏了好说,咔嚓咔嚓都剪了,一根根拔。如果不能剪有什么办法? ...

一把好的吸锡器就搞定!别用便宜货!

网友:
我们公司基本都是一柄烙铁,一把烙铁搞定一块电路板拆装

网友:
热风枪啊.只听说过.原来在厂里上班也没见师傅们用过.都是一把尖头烙铁通吃

网友:
如果IC引脚多,而且很多引脚接地,PCB又铺地了,那建议用热风枪。有些QFN IC底面有个大焊盘接地散热,用烙铁是拆不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搭车问下,4个脚的普通按钮,只用烙铁,怎么取下来?我是这个脚热了那个脚又冷了。 ...

四个脚连在一起堆大量的焊锡,去掉之后 在桌子上磕一下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参观5楼拆100脚的IC

这个真不难,四周堆锡,划圈加热,越来越快,镊子提起,话说当年经常拿CISCO的板子跟同事比 回忆当年车间,有图

网友(2013-08-10):
其实100脚或176脚芯片多了,质疑的人可能没注意,其实你真看了,用烙铁拆和焊可能会做的更好。

网友:
全是高人啊.

网友:
就8引脚,杀鸡焉用宰牛刀···!

网友(2014-10-11):
引用 网友J:
热风枪配合合适的风嘴比烙铁爽多了。用烙铁拆100脚IC那哥们也真不简单,只能说佩服了。 ...

我以前拆四面脚的IC要两把烙铁才能搞定。

网友N:
曾加用一把普通烙铁加一根细铜丝,拆过老硬盘的芯片,不用堆锡,很容易就拆下了

网友:
8引脚的芯片,呵呵呵呵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你个目标,
我见过最牛的一个师傅,用风枪拆下三星的一个CPU(一层CPU一层RAM,用锡球连接的。型号 ...

当年PII年代,也是这样修PC主板的,把坏掉的芯片用塑料焊枪吹下来,再从机械损坏比如折断的废板子上面吹个好的下来,再吹到要修的板子上,开机OK。
当时把学徒的小弟惊的目瞪口呆,哈哈哈

网友:
淡淡的问下楼主 你的板子起包木有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O:
当年PII年代,也是这样修PC主板的,把坏掉的芯片用塑料焊枪吹下来,再从机械损坏比如折断的废板子上面吹 ...

这这谁,两年前的新墓都盗。。

NO,NO,NO,这个不一样,普通的BGA很多人都能做到,
我说的这个是POP堆叠的,

两层的,不是随便能搞得定的。

网友:
风枪 弄不好 会把周围的小件给整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楼知音,我在苏州住友参观时,哪里的女工焊0201的铁片,是 在显微镜下弄的纯手工,电烙铁,老快了!都是 ...

住友还用手工焊接,没法批量??

网友:
是的,见过SMT车间的维修女工,吹换BGA什么的,都是很快搞定。

网友:
8个引脚都要用热风枪啊,直接电烙铁就下来!

网友:
建议找个生产线上的小姑娘跟着学学!!!
当年在公司看着他们焊板子,简直是太神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这谁,两年前的新墓都盗。。

我说的是15年前的事情了,只是随便说说,不是我挖的哦!

网友:
熟能生巧啊,想起小时候的一篇课文《卖油翁》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亲,你也太不地道了吧,别误导小朋友好不好,你周围的零件被吹坏了是你自己的方式不对好不好。。。。自己 ...

受教了!长知识了一直以来拆芯片无论是8脚还是20多脚的芯片都是用平头的烙铁!

网友:
BGA焊点的锡怎么上?是不是芯片自带的锡球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忽悠你们,觉得是假的,就算了,144脚的stm32 fpga,都是烙铁拆,用美工刀法!楼上的用热风枪,我认为 ...

我们单位焊工最厉害的是车间女的,我

不过估计也没这位NB

网友:
好多牛人啊,不过这么拆法的话,焊盘是不是有点容易掉啊

网友:
都是高手呀,,只有听的份。。。

网友:
真是杀鸡用牛刀,热风枪都是拆100脚的芯片!八脚的烙铁就搞定了

网友:
热风枪就是吹芯片玩的

网友:
多少钱入手的风枪?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我拆100脚ic 从不用热风枪!那东西把板子烤的太热了,周围的小东西都弄坏了! 还是刀型烙铁好用! ...

那是有引脚在外边,当然可以用烙铁了。。。
可是QFN呢。。。
还有好些BGA的片子。。。
还有就是在很密集的地方,要调匹配,0201的元件,周围的空间,烙铁头都容不下。只能用风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拆100脚ic 从不用热风枪!那东西把板子烤的太热了,周围的小东西都弄坏了! 还是刀型烙铁好用! ...

想问一下高手,100脚的用电烙铁怎么拆?拆完后芯片的引脚不会坏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N:
曾加用一把普通烙铁加一根细铜丝,拆过老硬盘的芯片,不用堆锡,很容易就拆下了 ...

细铜丝是干嘛用的?

网友:
真正的电子发烧友都这样,见了芯片,板子,红红绿绿各种零件,一定会眼睛放光,恨不能全部收归己有,尽管多数情况自己可能根本就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Q:
细铜丝是干嘛用的?

细铜丝用来导热?

网友:
确定被你拆下的芯片还能用?

网友:
焊锡的熔点高的话,掌握不好很容易弄冒烟的!

网友:
用烙铁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拆100脚ic 从不用热风枪!那东西把板子烤的太热了,周围的小东西都弄坏了! 还是刀型烙铁好用! ...

牛人啊!

网友:
悍贴片会上瘾,拆不会很讨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拆100脚ic 从不用热风枪!那东西把板子烤的太热了,周围的小东西都弄坏了! 还是刀型烙铁好用! ...

牛人一个!!

网友:
嗯,高人不少。

网友:
我用风枪老掌握不好。还是专业的维修系统好用。

网友:
参观5楼拆100脚的IC

网友:
拆下来,一阵清爽感

网友:
用100脚以上的芯片,拆了又焊回去,再拆再焊...............这是练技术的好办法......

网友:
居然搜到这里来了,确实得学习下风枪使用啊

网友:
以前一同事用热风枪拆,焊CDMA手机模块上的bga封装的ARM,基带模块

网友:
热风枪不易掌控,一定要做好隔离,否则边上零件容易烫坏和吹跑,板子鼓包。

网友:
用热风枪周边的元件要加高温胶带吧

网友:
路还漫长着呢~加油吧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也得电烙铁好用才行啊!

网友:
楼主,想以前,我一个晚上用三把热风枪拆PIC18F8720-I/PT的芯片,一晚上就拆了1000多片。

网友:
这个也发帖啊,值得庆祝

网友:
万里长征成功第一步!!!

网友:
我最多是用刀型烙铁取80PIN芯片。。

网友:
3楼真相

网友:
8脚的用烙铁把,块

网友:
涨见识,都是高手

网友:
热风枪直接吹不会把芯片吹坏吗,有没什么办法保护要拆下来的芯片,或是给芯片降温的办法?

网友:
8脚的用烙铁比风枪方便

网友:
慢慢来 大家也都是一点点起来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忽悠你们,觉得是假的,就算了,144脚的stm32 fpga,都是烙铁拆,用美工刀法!楼上的用热风枪,我认为 ...

给个教学视频啊,高手!

网友:
是个8pin 什么封装的IC啊?

网友(2014-11-11):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你个目标,
我见过最牛的一个师傅,用风枪拆下三星的一个CPU(一层CPU一层RAM,用锡球连接的。型号 ...

这个目标应该是大师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那是有引脚在外边,当然可以用烙铁了。。。
可是QFN呢。。。
还有好些BGA的片子。。。

QFN……最近经常用,CC254x和BMA2xx

很难焊,不过练了几次搞坏几块板子和片子之后学会了……

网友:
我的热风枪一直在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