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中的短接焊盘如何用AD画,用锡一拖就短接了,也可以...

楼主(2012-11-03):
下图中的短接焊盘如何用AD画,用锡一拖就短接了,也可以贴0805

楼主:
SB4  6  8 10

可以贴0805  也可以  直接用电烙铁 一拖 就短接了

网友:
用多边形话,阻焊层开窗

网友:
看焊盘印丝路过。。。

网友:
这个是异性焊盘

很简单,  在top 里面  放多边形,然后 阻焊开窗 ,然后 随便放2个 pad ,然后 lz 你懂的

网友:
用线描出来

网友:
找个0805封装,修改一下,用敷铜画出中间那部分,可能top solid也要画

网友:
比较简单方式是: 在封装编辑模式 用实心填充(快捷键 P + R),画出你想要的形状如图:

画出一个TOP层的, 然后再复制一个一样的改为Top Solder 然后重叠即可

网友A:
我做过类似的,用烙铁根本就连不通,中间总是断开的,  有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
我也是来围观楼主板子上面的丝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类似的,用烙铁根本就连不通,中间总是断开的, 有什么好办法么? ...

间距小一点,例如6-8mil
中间不要有阻焊

网友:
我也是来看丝印的

网友(2014-01-24):
绘制成功了,另附PDF说明!

网友(2020-09-10):
其实合适的类似于0805的焊盘最好,间距再近一点,即方便焊接上,也适合拖开。

网友:
我也觉得0805用来做短接最好,太窄了如果要改清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