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关STC12C5A60S2的PWM对于电机调速的程序!

楼主(2012-11-03):
RT!
大神们出手的时间到了!我用的是STC12C5A60S2!
还有弱弱的问一句:STC12C5A60S2有几个定时器?

网友:
STC12C5A60S2有硬件PWM。
不需要用定时器模拟PWM。
建议LZ好好翻一下他的PDF……
里面有关于定时器的说明和硬件PWM的示例程序……

网友:
我最近用了,有需要可以找我,它pdf上也说的很清楚

网友:
看PDF就行   自力更生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