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ER20的延长杆做换刀主轴么?

楼主(2012-11-03):
有个想法不知道能实现不~在淘宝发现了ISO20的刀柄不知到它的锥度和ER20延长杆的锥度一样不?正好延长杆上还有通孔!要是一样的话做换刀主轴就简单了!

网友:
仔细看,图中ER20延长杆没有锥度。
楼主可以找ISO20刀柄、ER20夹头的刀把。

网友A:
貌似不太匹配的样子,长杆木有锥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太匹配的样子,长杆木有锥度吧

有啊~ER夹头不是有锥度的么?就是不知道和刀柄的锥度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你搞错了,iso20是刀柄的规格(其他规格还有BT30等),ER20是ER夹头的规格

iso20前面的夹头可以是ER夹头

网友:
很简单的,ER是8度,ISO20是8.297度,我改过几十只了
还做了几百只iso20的刀柄,不过都卖了,大概还有几个
你要是确实有一台配得起这些的机架,我送你两个刀柄没问题
但是我绝对不对散户进行销售,所以购买的事情请免谈.
建议先搞好机架吧
我这个送的对象都是已经有了个好机架的.也送过不少了.
目前国内,iso20的换刀主轴和刀柄大概最多不超过10家,我算一个.

另外,我还是建议楼主使用BT30的主轴,目前国产的4800元左右就可以买到质量还不错的
最可贵的是刀柄非常丰富,ISO20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柔性攻丝夹头
就算是夹铣刀的也只有ER的,没有强力的,实际上强力的会好很多的
BT30的刀柄随便就可以买到强力的,价格最多也就1k/只

但是你要是没个好机架,算我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