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分压问题

楼主(2012-11-03):
我用电阻分压控制3。3v器件。仿真可以!

但是实际上只有0.12v

用stc12c和stc89都这样。不知道那里错了!

网友A:
要设置成强推挽输出

网友:
没看懂!IQ下降了?

控制哪个器件?
需要考虑被控器件的等效电阻并联效果
否则,简单处理使用三极管射随输出

或者运放射随,再或者运放射随+三极管功率放大

网友B:
应该是被控器件的输入阻抗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被控器件的输入阻抗太低了

SD卡。

我没有装入SD卡时,测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设置成强推挽输出

设置强推挽输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