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个STM32的USBCAN,画出其电路图,供使用STM32 CAN外设的XD参考

楼主(2012-11-03):
很久没有休息周六了,不想干正事,于是把以前时间公司采购的USBCAN2拿来拆解玩玩^_^....拆开以后看了看,没有芯片被打磨,STM32F105为主控芯片,使用了其USB和两个CAN外设,其中一路CAN好像是映射使用的。两路CAN外围供电分别通过金升阳的隔离型DC-DC隔离,数据通道使用的是ADI的磁隔离,不知道为什么不是用的常用的6N137之类的光耦,可能是6N137假货太多吧。(呵呵,猜的哈)前端是共模电感和总线保护器件。。。。不多说了,具体的看图片吧。。。

网友:
设计中规中距, 不错

网友:
呵呵,楼主威武!那都可以自己按照这个来做USB转CAN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 做这个 硬件不难, 软件才是 关键!

完全同意,硬件没什么难度,按照标准做

楼主:
把硬件搞好了,就可以专心搞软件了。不过STM32的USB据说写得很抽象,没点功力不容易搞定啊。

网友B:
好东东啊!收藏了

网友:
这个比周立功的USBCAN贵?还是便宜?

楼主:
双通道数字式隔离器ADUM1201  E文DS。

网友:
好资料,收藏了。最近正打算做CAN通信

楼主:
高速CAN收发器 MCP2551 pdf 中文。

网友:
不错 又长见识了

网友:
板子看起来不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LZ照着做一个,那就厉害了!

网友C:
不是说 stm32的 usb 和can 不能复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硬件搞好了,就可以专心搞软件了。不过STM32的USB据说写得很抽象,没点功力不容易搞定啊。 ...

我 也在做哦。 usb 的can调试。 usb 和can 分别调通了。 就是复用的问题。

网友:
不错,105做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 103 不能 复用。
105 没问题。

好的  谢谢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 stm32的 usb 和can 不能复用么?

105,107是可以的。

网友:
有源程序吗?

网友:
有电路图了,请高手把程序搞出来~!

楼主:
CAN 入门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 stm32的 usb 和can 不能复用么?

103不行,105,107都可以

网友:
不是很懂。最近刚刚接触stm32

网友D:
为什么iic的scl对vcc接一个电容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iic的scl对vcc接一个电容呢?

你看错了,呵呵,是VCC与GND~~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错了,呵呵,是VCC与GND~~

是24c的wp引脚,确实看错了,呵呵,还以为这里又有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iic的scl对vcc接一个电容呢?

没有吧。点击图片,可以放大,就很清楚了。

网友:
这个东西不错

楼主(2012-12-15):
顶一下,供需要的朋友参考。

网友:
我也喜欢拆东西

网友:
很好的资料啊 啊 啊

网友F:
这不是坛子里一个坛友的作品吗?
CANSTAR

网友:
还可以做得更小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坛子里一个坛友的作品吗?
CANSTAR

网友G(2013-03-23):
引用 楼主:
把硬件搞好了,就可以专心搞软件了。不过STM32的USB据说写得很抽象,没点功力不容易搞定啊。 ...

感觉很不错呀,LZ哪里买的?偶正在调CAN总线,也想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很不错呀,LZ哪里买的?偶正在调CAN总线,也想买一个。

公司买的。你可以搜一下淘宝,有的。

网友:
向楼主学习,一直想看看这东西,只是没机会,这好了,谢谢

网友:
做的不错的,还有原理图

网友:
做得确实不错。

网友(2013-04-24):
谢谢楼主给我涨姿势。。。

网友H:
楼主,STM32上方的两排插孔(一个3针的,一个4针的)和原理图上不对应啊,还有BOOT0和BOOT1到哪里去了?

两个ADUM1201左边的两个是光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STM32上方的两排插孔(一个3针的,一个4针的)和原理图上不对应啊,还有BOOT0和BOOT1到哪里去了?

那两个是共模电感。插孔肯定是下载用的。包括boot选择。CANSTAR他们的东西做得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个是共模电感。插孔肯定是下载用的。包括boot选择。CANSTAR他们的东西做得不错。 ...

楼主你好,左边那两个绿色插头中间的红色插头啥用啊?貌似两路CAN和一路USB都已经全了呀。难道是外部电源输入?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
记得论坛上有人用STM32做过USB转CAN。

网友:
有个周立功的 转换器 ,非常的好用。而且设计的非常复杂,而且分析软件是非常不错的。价钱也很高。。。。

网友(2013-06-01):
如何做到兼容zlg,是分析usb通信协议吗?还是从dll层兼容?

网友:
希望能看到更多好东西。

网友(2013-10-31):
放FM24CL04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做个记号先,要用到

网友:
楼主你好!    这个产片的参数是:CAN-bus工作在1Mbps时,接收速率可达7000帧/秒。    你使用的时候测试过吗,能达到这个指标吗?

网友: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这个产品的资料?

包含如下文件:
提供的VB,BC,BC,DELPHI等开发环境下函数调用例程和二次开发接口库文件
USB接口驱动文件

网友(2014-01-08):
mark 学习,我也有个USBCAN,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 做这个 硬件不难, 软件才是 关键!

同意软件是关键

网友(2014-05-07):
接触过103,还没有接触过105,不知道性能提升了多少

MARK USB CAN STM32F105

网友:
MARK下。有空再看

网友(2014-09-07):
完全同意,硬件没什么难度,按照标准做

网友(2014-10-16):
楼主这个做好了吗

网友:
谢谢  正准备做这个东西

网友:
东西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东西不难,稳定是关键。
由于ZLG的USBCAN最早使用的是SJA1000,SJA1000虽然很老,但有一些功能还是比较强的。用STM32做方案简单,但有一些功能上还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网友:
好多年就想山寨一个

网友:
要实现功能,没什么难度,主要是速度和稳定性。

网友:
楼主,D+上是不是应该加个1.5K的上拉电阻?是你的图纸上漏掉了还是板子上本来就没有呢

网友(2014-11-21):
这个好啊,不错的

网友:
经济好用的利器啊

网友(2015-02-04):
好资料 ,以后可以借鉴这花板子

网友:
手机看不见,记一下

网友(2015-03-23):
STM32_USB键盘全套资料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2015-08-18):
MARK USB CAN STM32F105

网友:
105 的USB和CAN在一个工程中可以同时使用么?我的意思是,CAN 在收发数据的同时USB也在做自己的控制,它们的共用的缓存区是否可以共用?

网友(2015-10-21):
mark,STM32105 USB2CAN 分析仪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6-04-29):
原来103还有USB和CAN复用的问题。

网友(2016-08-10):
留下来学习了了

网友:
收藏了,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这个关键要看接收或者发送数据的速度

网友:
楼主 期待后续开源

网友:
USB是做HID类用么

网友(2017-01-18):
要是能弄到源码就好了,不知道usb的协议

网友:
不知道驱动用的啥?用LIBUSB 是很简单的

网友:
软件简单硬件难!

网友:
我看到了背景的书

楼主(2017-02-24):
引用 网友B:
好东东啊!收藏了

谢谢支持

网友(2019-07-20):
昨天用cantest测试一下我自己的,自发自收100万帧无丢帧,334秒完成接近3000帧每秒

网友:
好就,顶起来

网友(2020-01-19):
用STM32做方案简单,指硬件硬件简单,驱动有是有难度,要兼容XP-win10.

网友:
在同一个芯片完成USB转CAN,硬件成本低,但软件编程有一定难度,用了共享内存技术,分时控制等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