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电源设计要注意什么地方

楼主(2012-11-03):
求教这个电源设计要注意什么地方,这个电路整流二极管怎么选择?

楼主:
电解电容怎么选择?

网友:
三端稳压,二极管通常用1N4007最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解电容怎么选择?

电容电压(耐压)要比变压器输出电压高,比方图上整流后电压时9V,电容用的是16V,普通电解电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电压(耐压)要比变压器输出电压高,比方图上整流后电压时9V,电容用的是16V,普通电解电容就行 ...

这里磁珠什么用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磁珠什么用处

滤波,减少直流中的交流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减少直流中的交流波纹!

二极管选取和磁珠选择大小怎么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