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球机控制方面的,就是高速球通过健盘...

楼主(2012-11-03):
健盘有(1-64级的速度,对应球机的快慢,)我现在遇到问题弄了很久了没有解决,我最高的速度(第64级)设置为步进电机的最高启动速度,但这个速度在实际中很慢,达不到要求,
有什么办法使第64级速度为最高运行速度吗?

网友A:
步进电机的最高速度和最高启动速度不是一个东西。

启动的时候加个驱动曲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最高速度和最高启动速度不是一个东西。

启动的时候加个驱动曲线就可以了。 ...

启动时候加个驱动曲线?

那不是会有点延迟?
是不是专门做一个加速函数,在启动时调用?
你指的驱动曲线是S/梯型加速曲线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了,PELCO-D
锤子速度和水平速度对应16进制为:00-3F。 十进制是0-63。。。键盘没按标准发数据就发成了最大40而不是3F。而40有的球机厂家就认为用户需要最高速,有些就是缺省值那么就转得很慢,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键盘把数据发标准了。

另外你不会是广东那XX公司和XX公司(监控矩阵)的原来的什么研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时候加个驱动曲线?

那不是会有点延迟?

是的,等于慢慢给不仅电机一个加速值,让它从最高启动速度加速到最高速度。

网友(2013-03-24):
引用 楼主:
启动时候加个驱动曲线?

那不是会有点延迟?

浪费俺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