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的定时电容是极性电容,可否用非极性电容替代?

楼主(2012-11-03):
如题,30463的定时电容Ct计算后为470pF,但实验室没有这样的极性电容,能用471的瓷片电容替代吗??

网友:
无极性的吧? 瓷片电容肯定没问题

网友:
谁说Ct是极性电容的?
再说无极性电容可以代替极性电容,反之不行。

网友:
同意楼上,470pF无所谓极性非极性。
真不妥,实验室去试试不就行了。

楼主:
谁有12 to 5V的可用的图?

网友:
本来就是无极性的吧? 有谁用过那个电容是极性的?

网友:
谁有470p的极性电容,拿一个我瞧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有12 to 5V的可用的图?

这个,随便找一个34063的DATASHEET上面都会有差不多的图的吧?

网友:
3楼是真的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