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共模电感下尖端放电焊盘怎么做

楼主(2012-11-04):
看别人的PCB,共模电感下有尖端放电焊盘。自己做了个PCB封装,不知能否实现?高手们如何完成这样的焊盘,有的还做成锯齿状。有没有这样的PROTEL 99 SE封装可共享下?

网友:
放方形焊盘,再旋转45度

网友:
用多边形填充功能就可以

网友A:
你的思路是对的,但是◇的焊盘要近些,要不怎么放电,电都是走近路的,另外一定要加阻焊,上下◇中加孔或槽

网友:
帮顶一个,等楼主反馈

楼主:
现在距离是1mm,感觉贴片焊盘就是 TOPlayer TOPpaste  TopSolder三个层的图形

网友:
使用多边形填充就可以了,最好用锯齿形的

楼主:
多边形填充是指画一个外形,用TRACK把他画满么?TOPlayer TOPpaste  TopSolder三个层都要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用什么软件啊,PROTEL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用什么软件啊,PROTEL打不开啊

我用AD10
存几个低版本给你

网友:
还是楼上的直接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思路是对的,但是◇的焊盘要近些,要不怎么放电,电都是走近路的,另外一定要加阻焊,上下◇中加孔或槽 ...

有实物照片看看

网友:
这个尖端放电的两边的间距.我问过东莞紫能电子的LAYOUT组长.他讲间距是1.5MM,他讲如果靠太近的话.打高压过去会把铜皮烧掉.故而使用1.5MM.

但是我们以前的LAYOUT中是使用间距1MM.

请问做过的大拿.这个的书面规格何处可以看到呢?

楼主:
我参考实物是1.2mm

网友(2016-09-05):
这个放电的作用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