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可调线性稳压电源,不知哪里可买到性能良好的电...

楼主(2012-11-04):
手头有几个T1084,想做台实验用的1.25~18V可调线性稳压电源,之前做过的电源有用过电位器和波段开关来调节输出电压,但发现国产电位器和波段开关用久了都有接触不良的现象,造成输出电压的跳变,后果相当危险。这次想买好点的电位器,请问哪里可买得到?大概2K~5K左右就差不多了。或者用数控电路来调节电压,哪位能提供简单点的相应电路(?

网友:
1084调节方式不太清楚,以前学习串联式稳压电源时,书上讲过应对接触不良电压出现跳变的办法,一个是电位器抽头并联电容,另外一个是改变滑动变阻器在电路中的位置,设计成接触不良时,电压往降低的方向跳变。

楼主:
楼上说的电路我知道,但电位器抽头对地接电容会影响高频响应,而改变电位器位置的做法虽然避免了接触不良带来的高电平脉冲,却会带来低电平的脉冲。
我的需求就是高耐磨、不容易接触不良的电位器,明白了吗?

网友:
那种高档一点的多圈电位器 邮购部好像有的

网友:
用数控的吧,不用电位器的那种.

网友:
WXD3-13 线绕多圈电位器,好用又便宜,不到5元,就是体积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