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谁做过用纽扣电池驱动单片机的?

楼主(2012-11-04):
请问 谁做过用纽扣电池驱动单片机的? 我现在想用CR2032驱动stc15l104e 但是实际电流供应不足  请问 有谁做过类似的板子 求指教 谢谢

网友:
用430试试,传说中水果电池就能驱动的单片机。

网友:
低功耗MSP430王道,ATtiny也不错,注意休眠

网友A:
CR2032这种纽扣电池,电压3V,容量有200mah,应该可以驱动stc15l(最低工作电压2.4V)的单片机。

网友:
CR2025驱动 stm8L,外加一个无线模块,系统活动间隔1s发送一个数据包

一年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2032这种纽扣电池,电压3V,容量有200mah,应该可以驱动stc15l(最低工作电压2.4V)的单片机。 ...

我试过了 但是 没上芯片 有3V电压 上了芯片 才1点多V电压

网友:
貌似内阻较大,用LIR2032试试
或者换低功耗单片机如MSP430,或者AVR用外接32.768K晶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 但是 没上芯片 有3V电压 上了芯片 才1点多V电压

建议先加上一个外置电源测量一下实际工作电流,也许你本来就把电路接错了。

网友:
和外围、程序,都有关。不可以重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加上一个外置电源测量一下实际工作电流,也许你本来就把电路接错了。 ...

我用外接电源供电 能正常使用...换上电池 就果断坑爹 我在想是不是电流供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