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 不起振

楼主(2012-11-04):
我用的wh-500a编程器对AT89C2051编程成功 放在最小系统板上晶振引脚就是没有波形 电源晶振连接没有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否离单片机太远;单片机供电;电容是否匹配;换个晶振;

楼主:
我把晶振换了一个了  12M 22pF电容 离引脚两个焊盘远!

楼主:
电容 我拆下来测了 也对

楼主: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地

网友:
果断的换芯片吧

楼主:
我现在就有两个芯片,都是这种情况,能烧写  不起振

网友:
你如何得知晶振引脚就是没有波形?用示波器?

网友:
换晶体试试,这个情况,我试过多次.

楼主:
用示波器测得没有波形 两个引脚 分别是2.3v/0.22v   我就两个芯片 不知道是不是都不好了 但能用编程器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