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ICCAVR中长整型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2-11-04):
程序中有很大的数需要用到32位的无符号长整型数

写了一个测试程序:
uchar compute(uint data)//ulint compute(uint data)
{
        unsigned long  result;
        uchar r1,r2,r3,r4;

        result = data*(data+1);

        r1 = result;
        r2 = (result>>8);
        r3 = (result>>16);
        r4 = (result>>24);

        return(r3);

}

结果r1、r2可以正常返回计算所得的值
r3、r4的返回值全是0x00,

难道ICCAVR不支持32位的运算,不过我看了Help里Data Type Sizes

TYPE        SIZE (bytes)        RANGE
unsigned char        1        0..255
signed char        1        -128..127
char (*)        1        0..255
unsigned short        2        0..65535
(signed) short        2        -32768..32767
unsigned int        2        0..65535
(signed) int        2        -32768..32767
pointer        2        N/A
unsigned long        4        0..4294967295
(signed) long        4        -2147483648..2147483647
float        4        +/-1.175e-38..3.40e+38
double        4        +/-1.175e-38..3.40e+38

应该是支持的呀

可为什么数据计算结果高16位始终为0呢?

头文件添加了以下这些: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limits.h>

网友:
uchar Computer(uint data)
{
        ulong result;
        uchar r1,r2,r3,r4;
        result = (ulong)(data)*(data+1);
        r1 = (uchar)(result);
        r2 = (uchar)(result>>8);
        r3 = (uchar)(result>>16);
        r4 = (uchar)(result>>24);
        return (r3);
}
楼主试试这样行不行

网友:
result = (ulong)( data*(data+1);
这是关键。

网友: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uchar compute(uint data)//ulint compute(uint data)
{
        unsigned long result = data;
        uchar r1,r2,r3,r4;

        result *= data+1;

        r1 = result;
        r2 = (result>>8);
        r3 = (result>>16);
        r4 = (result>>24);

        return(r3);
}

问题应该是在乘法运算——两个int相乘,结果依然为int,所以高位运算结果由于编译器的截断而丢失。

楼主:
多谢诸位
关键就是少了一个强制类型转换,加上就好了
我后来也试了一下
或者将函数中的形参改为长整型也可以:

uchar compute(uint data)
改为uchar compute(ulong data)

但又有一个问题:

将compute计算的结果通过return返回,在另一个函数中赋给另一个值时,却只能传递低16位,高16位为0:

uint cord;//全局变量

uchar compute(uint data)//ulong compute(uint data)
{
        unsigned long  result;
        uchar r1,r2,r3,r4;

        result = (ulong)data*(data+1);

        return(result);

}

ulong trans()
{
      ulong d_tr;

      dtr = (ulong) compute(cord);//

}

dtr 本来应该等于0xAF9D1234,可是现在却是0x1234

为何传递的过程不对呢?
强制类型转换(ulong)已经到处加试过了

网友A:
好奇的问下 computer函数原型是什么?
uchar compute(uint data)是这个
ulong compute(uint data)还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的问下 computer函数原型是什么?
uchar compute(uint data)是这个
ulong compute(uint data)还是这个 ...

这个都试过,ms对于compute的计算结果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都试过,ms对于compute的计算结果没有影响

哎 估计你对C了解不多 还需要多补充这发面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 估计你对C了解不多 还需要多补充这发面的知识

一直在补充

可现在改成 ulong compute 还是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在补充

可现在改成 ulong compute 还是不对

ulong Computer(uint dat)
{
    ulong result;
    uchar r1,r2,r3,r4;
    result = (ulong)(dat)*(dat+1);
    r1 = (uchar)(result);
    r2 = (uchar)(result>>8);
    r3 = (uchar)(result>>16);
    r4 = (uchar)(result>>24);
    return (result);
}
在C51平台下测试 是没问题的
ICC不会软件仿真 电脑耶没法运行ICC软件
所以不知道,不过觉得程序应该是米问题的

楼主:
这是完整的测试程序,是在单片机上运行的: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limits.h>
#include "parm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无符号字符为 u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无符号整型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int cord = 53326;;//全局变量

ulong trans()
{
   ulong dtr;

   dtr = (ulong)compute(cord);//

   usart0_char_send(dtr>>24);/////通过单片机串口返回计算结果观察
   usart0_char_send(dtr>>16);/////通过单片机串口返回计算结果观察
   usart0_char_send(dtr>>8);/////通过单片机串口返回计算结果观察
   usart0_char_send(dtr);/////通过单片机串口返回计算结果观察
}

ulong compute(uint data)//test
{
ulong result;

result = (ulong)data*(ulong)(data+1);

return(result);

}

main()
{
  trans();

}

这个例子中的计算结果应当是53326*53327=0xA97FA812;

可串口返回的结果是:0xFF 0xFF 0xA8 0x12

高16位全变成了1

网友:
换了个XP电脑 试了试程序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估计还是你自己写的有点问题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limits.h>
#include "parm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无符号字符为 u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无符号整型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int cord = 53326;;//全局变量

void trans()
{
    ulong dtr;
uchar r1,r2,r3,r4;
   dtr = compute(cord);//
    r1 = (uchar)(dtr>>24);
    r2 = (uchar)(dtr>>16);
    r3 = (uchar)(dtr>>8);
    r4 = (uchar)(dtr);
    usart0_char_send(r1);/////通过单片机串口返回计算结果观察
    usart0_char_send(r2);/////通过单片机串口返回计算结果观察
    usart0_char_send(r3);/////通过单片机串口返回计算结果观察
    usart0_char_send(r4);/////通过单片机串口返回计算结果观察
}

ulong compute(uint data)//test
{
ulong result;

result = (ulong)(data)*(data+1);

return(result);

}

main()
{
   trans();

}

试试这个改过得怎么样

楼主:
还是不行,
看来是return有问题,估计是编译器或硬件平台的原因
最后定义成全局变量算是解决了,只能这么将就这了: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limit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无符号字符为 u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无符号整型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int cord = 53326;//全局变量

ulong result;//全局变量

void trans()
{
    ulong dtr;
    uchar r1,r2,r3,r4;
    compute(cord);//
    dtr = result;

    r1 = (uchar)(dtr>>24);
    r2 = (uchar)(dtr>>16);
    r3 = (uchar)(dtr>>8);
    r4 = (uchar)(dtr);
    usart0_char_send(r1);/////通过单片机串口返回计算结果观察
    usart0_char_send(r2);/////通过单片机串口返回计算结果观察
    usart0_char_send(r3);/////通过单片机串口返回计算结果观察
    usart0_char_send(r4);/////通过单片机串口返回计算结果观察
}

ulong compute(uint data)//test
{
//        ulong result;

result = ((ulong)data) * (((ulong)data) + 1);

//        return(result);

}

void  main()
{
  init_devices();

  tra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