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项目,外包,仅做一套

楼主(2012-11-04):
大家好!
我是刚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成员
现在公司有一个项目,但是个人的水平有限,做起来有难度,所以,特发此贴求助。
主要内容是:用单片机做一个编码键盘,通过无线的方式将此编码发送给四行十六字的点阵,将代码转换成对应的字符串后(文字和数字组成)让他在屏上显视出来并发声报警。(谈好后,本人会提供详细的编码对应表)

更新
无线键盘部份显视屏可以用数码管代替。。不用那么复杂。
也可以考虑用两键,一个键将代码发送到屏上显视,当需要取消某一行数据显视时,就输入要取消的代码,在按“取消”键。
MP3模块的话,也可以不用,只要以控制蜂鸣器发声就行了。
无线距离修改为100米。。

大家看看,这个实现,最少要多少钱能做?
更详细的请看附件,谢谢大家。

需要进行成本控制,太贵的请直接无视本贴。非常感谢!

网友A:
两个单片机,一主一从。
这个不难啊,花些时间,楼主自己可以做出来。

网友B:
你是外包还是求助?
求助的话,这样发帖会被人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外包还是求助?
求助的话,这样发帖会被人骂。

外包的呢,

楼主:
刚才忘了加附件,不好意思,第一次总是有难度的。。。

此贴的目的就是想找一个朋友,帮忙做一套,我出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单片机,一主一从。
这个不难啊,花些时间,楼主自己可以做出来。

做不出来啊,可以帮我吗?

网友:
主要看你的距离的,nrf有模块,很单,适合数据大,距离一般的,稍贵些,你要是很近,遥控器的红外不久行了!
远的话gprs模块,方法多了,单片机51就完全可以,我觉得,自己花几个星期就可以搞出来!
还有点阵是什么意思?
我搞过四字点阵 16行 64列,你上面说的没懂,这些都是毕业时候的小儿科了!
楼主要努力学习啦!

网友C:
不好意思,刚看了你发的资料,明白了,就是一个完整的项目啊!软硬都搞,距离还挺远300米,看来这个要带天线的模块了!
人机界面最烦,我之前搞过一个,花了两个多月,不是难是麻烦,看来你想低价找帮手,可能性不大了!
找找刚毕业的试试吧!也许有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刚看了你发的资料,明白了,就是一个完整的项目啊!软硬都搞,距离还挺远300米,看来这个要带天 ...

那可以在保证功能的基础上,优化一下吗?人机界面这个也是可以无所谓的(主要的目的是把代码发送过去),不时只是想得做得好看一些。或者也可以考虑用两键,一个键将代码发送到屏上显视,当需要取消某一行数据显视时,就输入要取消的代码,在按“取消”键。这样行不行,会不会简单点呢?点阵的话,也可以做成上下滚动显视的。。。。表头也可以取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以在保证功能的基础上,优化一下吗?人机界面这个也是可以无所谓的(主要的目的是把代码发送过去), ...

联系我,看我签名

网友:
这个东西可难可简单。楼主要说的详细点

网友:
长沙,太远了    遇到故障都没法过去……

做过类似的东西,最怕后期不停地改

网友B:
根据上面的描述,没有2w是搞不出来的,
不过即使给我2w我也不接,后期维护更改太麻烦。
找刚毕业的学生只能是玩玩看,做产品要搞死的。

网友D:
根据楼主的描述,主屏部分需要好大一个屏啊!即使帮你做好了,东西怎么运给你啊!这是个大工程……

网友E:
楼主是哪里的?如果离的近有意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不出来啊,可以帮我吗?

怎么帮?
顺便问一下,楼主是男是女?

网友F:
不小于300米,估计用发送短信的形式操作成本比较低。不过没涉及过通讯,楼主得努力啊。

网友:
需求比较清晰这点不错,不过这个项目下来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楼主的描述,主屏部分需要好大一个屏啊!即使帮你做好了,东西怎么运给你啊!这是个大工程…… ...

也不用多大啦,就四块P10板就可以了。。没多少东西需要显视了。屏的框我们这边来做。。您只要把他们调试好,然后拆散发过来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小于300米,估计用发送短信的形式操作成本比较低。不过没涉及过通讯,楼主得努力啊。 ...

短信的方法要配张卡,还要往里充钱,,,,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哪里的?如果离的近有意接手。

长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上面的描述,没有2w是搞不出来的,
不过即使给我2w我也不接,后期维护更改太麻烦。
找刚毕业的学生只能 ...

不会有什么后期更改,说实话,可能要改改编码之类 的东东。。

网友:
2W这个活我可以做

网友:
专职设计人员飘过.

网友:
本来觉得还容易。。看了看需求。我了个去。2W都有点悬。。。

网友G:
明早跟lz电话联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早跟lz电话联系一下~

现在都可以的,,呵呵,我还没睡呢

网友D:
楼主还真够上心的

网友H:
这次由别人帮你搞出来了,公司认定你很能干,加薪。再来个大项目,你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真够上心的

东西没干出来,这不没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次由别人帮你搞出来了,公司认定你很能干,加薪。再来个大项目,你怎么办?

干不出来 ,要么guen蛋,要么把单片机玩“坏”

网友:
需求还是写的不够详细啊

网友:
很有兴趣,联系QQ:258314261

网友I:
以前测试过2401距离估计50米左右在空矿的情况下,这个估计用个带pa的模块数传就好了,相信楼主自己可以搞定,要是你搞不定估计我们这些学生都可以搞定,有兴趣可以加qq353075790.

网友J:
我只是来纯帮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测试过2401距离估计50米左右在空矿的情况下,这个估计用个带pa的模块数传就好了,相信楼主自己可以搞定 ...

晚上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只是来纯帮顶的

看你这GIF,真的是在顶啊。。。。

网友:
楼主真是太卖力了 这么早就起来工作了

网友:
还真早啊~

网友:
一看都是打酱油的

网友K:
这个项目不难,就是复杂,要时间。可以找个师傅带一下,自己动手,一定能做成的!

网友C:
楼主早啊!这么早就上了!俺们昆山 ,离得太远了,这东西怕后期无限的维护,费时间!
你是员工还是老板?

网友L:
以前做过一个咖啡机改造的项目,咖啡机上面读卡,然后无线发送到电脑上,主体和LZ的差不多,只是没有显示部分,使用加PA的无线模块比较贵,LZ要求的100m是空旷场地还是有墙等隔离物的场合呢?推荐MP3播放可以使用插卡音箱的模块,成本和复杂度都会降低不少。键盘从附件上看需要定制薄膜键盘,批量成本很低,但是做一套的话大概和打样同面积的pcb成本差不多,其实一套江成本控制有点不现实,开发成本就很高,包括打样PCB,薄膜键盘,当然如果外包的话外包费用就更多了。像这种项目2W以下,一般专职做外包的应该不会有人做,只能找学生或者偶尔兼职的。

网友:
难度不高 纯帮顶下吧

网友M:
估计3W起(无源码)
后期维护是挺麻烦。

楼主放心的话,可以找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试下

网友:
要实现功能我完全有信心

要能稳定可靠长时间工作不出问题,我觉得我火候还不够。

网友:
完全能做所有功能,手持端可以tft显示,有GUI界面,大屏部分LED显示,可以做成有语音提示,有兴趣可以联系我,qq点我ID可见

网友:
刚刚做完一个户外P10的驱动项目,要求和楼主的相似,这个项目我报价1.5万,时间2个月,有需要可以联系我,联系方式见签名的企鹅号码

网友:
建议自己试作做一下,把遇到的问题贴出来,大家会尽量帮助你的,这样你会学到很多东西的.

网友I:
这个东西,说说我的观点。主控用STM32,把数据信息存在内存卡里,移植个FATFS,直接读取数据,这样方便更改。MP3就用VS1003,用这个直接解码,我现在的水平发射不用模块我是没法做了。关键还是要限制成本,呵呵,又是做一套的。这个就不好选型了。呵呵。。。。。

网友:
我们专业从事工业控制产品的设计与研发工作。我已站内信息给你。希望能联系我。

网友:
长沙的飘过

网友N:
楼主的项目使用地方没说清楚啊,无线对这要求不好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早啊!这么早就上了!俺们昆山 ,离得太远了,这东西怕后期无限的维护,费时间!
你是员工还是老板? ...

我也想是后者,可是,事实我是员工啊。。。
后期没什么要维护的。。。
顶多就是修改一下产品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以前做过一个咖啡机改造的项目,咖啡机上面读卡,然后无线发送到电脑上,主体和LZ的差不多,只是没有显示部 ...

不用画板,完全可以接受用万能板焊接的。而且 不用考虑外壳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项目使用地方没说清楚啊,无线对这要求不好定哦。

空旷地,目测50米。。
说是要100米,是想用50米做冗余

网友:
看了下需求,果然如楼上们说的,是个不难但是很复杂的活
LZ真的可以自己尝试下的,能力都是逼出来的

网友:
嗯,难度确是不高,想做精细,做的稳定,必须得下功夫。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用画板,完全可以接受用万能板焊接的。而且 不用考虑外壳什么的。。

这样的话,我觉得楼主的预算不是很多,有没有被上面的报价给吓到啊,呵呵,通常情况下一开始说的越简单的项目做的过程中越麻烦,无线这一块表面上只需要简单的发送些编码,但是实际要做的工作不少,至少需要把跳频加进去,要不然容易冲突。发送过程中也需要加入校验,否则可能会出现被干扰的情况,上面的人说的后期维护很多都是解决初期需求不明确和解决使用中产生的问题,像上面两个问题,你没说,做的时候没加上,也可以实现需要的功能,但是有一天发现出现乱码或者发送的数据接收不到,又需要返回来,加上这些。更不要说改需求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现在有人接下了吗?可以联系我,QQ:377269五五零。具体细节可以QQ谈论。论坛短消息我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头像真不错

看看也就够了 YY伤心伤肺

网友:
距离真不是问题,1200bps  500米距离的模块大把的,LED用四块P10板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正常报价1.5万。
正在做无线遥控项目,直线距离可达600米。如果如果你的项目完成时间不急,可以谈谈。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旷地,目测50米。。
说是要100米,是想用50米做冗余

感觉挺有意思的

网友:
这个项目其实很大的一个项目,如果少于5W的话 很难做出来,

那种2w能做得人,估计也就是一个半残废的样机,LZ 如果真的是想把项目做出来,且做好,最好找一个你附近的人做。且具有一定经验的人做,

我离长沙太远,就不考虑了!

网友:
我觉的楼主可以考虑请人帮忙 自己做!别人提供一些 设计思路,调试的经验 !
你也可以学习学习,费用也会少很多!这个忙大家都是可以帮的!
我当年人家让两个51 模拟iic双机通信 还要求稳定 工厂用的!都给逼出来了
楼主需要点压力,技术才能提高!

网友:
长沙太远了,北京的话还可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项目不难,就是复杂,要时间。可以找个师傅带一下,自己动手,一定能做成的!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说句不怕你拍砖的话,,我压根就不懂单片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东西,说说我的观点。主控用STM32,把数据信息存在内存卡里,移植个FATFS,直接读取数据,这样方便更改 ...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以前做过一个咖啡机改造的项目,咖啡机上面读卡,然后无线发送到电脑上,主体和LZ的差不多,只是没有显示部 ...

没有墙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早啊!这么早就上了!俺们昆山 ,离得太远了,这东西怕后期无限的维护,费时间!
你是员工还是老板? ...

呵呵,早啊。不早不行啊,只有早上(7:30前和18:30后才方便看回复大家,其它时间都在生产线,刚开始还贴了我的手机号,但后来删了,是因为我上班时间跟本就不能接听电话,所以为了不得罪大家,干脆删了,望谅)

楼主:
引用 网友M:
估计3W起(无源码)
后期维护是挺麻烦。

我也真心想找一个大学生,有做过东西的,看中的更多是经验积累的,朋友来做。所以这也是我来发贴的目的所在。可是,到目前为止,不是上W计,总之不便宜啊。所以,我真的被吓到了。大学的朋友,你们在哪?

网友:
还是靠自己吧, 多学点东西, 在坛子里多问问! 有很多人会乐意帮你的~~~

网友:
感觉楼主不是真心想找人做的,其它的不解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真心想找一个大学生,有做过东西的,看中的更多是经验积累的,朋友来做。所以这也是我来发贴 ...

在这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样的话,我觉得楼主的预算不是很多,有没有被上面的报价给吓到啊,呵呵,通常情况下一开始说的越简单的 ...

嗯 这两个问题的话,毕竟我不会单片机,但是需求会是明确的,到时,会双方谈妥,写合同的。至于无线跳频如果实在不行,就用有线好。一切只追 求低成本。

现在将拿 到手预算贴出来,我知道 这个坛子里全是专业人事,这样的价格多数人也看不上,但是我只能拿出这么多(月薪三K)了。

4K

经过这两天的跟贴 ,没有人报这个价的。但是我还是想试试,请大家不要拍砖。谢谢。
如果谈妥了,我想尽快的开始。

网友:
廉价的码农~

网友:
楼主要是愿意我真的可以尝试,但是本人水平也不是很好,还是在校学生,但是你的项目做出来我有信心,包括硬件软件,但是要做得非常好,非常漂亮,我没有把握,4K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可以了,实话说要是我出去工作了我也看不上这个项目,要是楼主愿意可以和我联系,上面有我的回帖,可以加我的企鹅。详细聊。

网友P:
楼主别瞎掰了   我估计 7成是 你的毕业设计吧

网友Q:
引用 楼主:
嗯 这两个问题的话,毕竟我不会单片机,但是需求会是明确的,到时,会双方谈妥,写合同的。至于无线跳频 ...

如果不包括LED屏,我可以做,2.4G跳频,不带PA,可视距离约70米,与你100米要求有点差异。可站内消息详谈。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别瞎掰了   我估计 7成是 你的毕业设计吧

嗯 ,对的,十成您没有估计到。。。哈哈
真的是一个真实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Q:
如果不包括LED屏,我可以做,2.4G跳频,不带PA,可视距离约70米,与你100米要求有点差异。可站内消息详谈。 ...

好的,明晚联系您。。

网友:
无线做到1500米,单片机会用AVR的mega16、32、64、128,就是帮不上你,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这两个问题的话,毕竟我不会单片机,但是需求会是明确的,到时,会双方谈妥,写合同的。至于无线跳频 ...

如果改成有线了LZ还搞不定吗?感觉学几天单片机,在坛子里找些资料应该没什么问题啊,难道LZ不是做电子的?还是物料管理?

网友L:
要不拿给我做吧,上次咖啡机改造剩下点材料,带PA模块和板子也都有,就不上读卡模块,引线出来焊液晶和显示就行,还可以留出USB虚拟com口,以后可以添加新编码,就按LZ的价格吧

网友R:
楼主本人在校研究生,对你这个项目有兴趣,可以联系我qq

网友S:
俩无线模块,俩单片机。光屁股1k

楼主:
引用 网友S:
俩无线模块,俩单片机。光屁股1k

没明白,可以说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本人在校研究生,对你这个项目有兴趣,可以联系我qq

QQ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要不拿给我做吧,上次咖啡机改造剩下点材料,带PA模块和板子也都有,就不上读卡模块,引线出来焊液晶和显示 ...

现在项目的现状是,
做了几个方案,在批准中。
批完后,就价格的问题和如何合作的问题了。

烦请耐心等待。。。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QQ多少?

就是id号

网友:
搞得这么复杂!
简单些吧:
手持端用安卓平板或手机,写个程序就OK了
用wifi,距离想多远就多远,可以WDS

客户端,就用个 WIFI转串口了。
主要是 驱动 LED屏,麻烦些,尽量找找现成的驱动板。没有的话,就只能自己做了。

不过 报价肯定不能低,3W起。

网友:
手持机,还有个办法,找个现成的 点菜机 重写程序。完全没问题。
我记得 哪家做无线模块的,也推出过公板的 手持机,壳,屏,按键,PCB全是现成的,自己写程序就OK了。
淘宝好好找找。

网友:
楼主怎么样了,有人做没?

网友T:
引用 网友H:
这次由别人帮你搞出来了,公司认定你很能干,加薪。再来个大项目,你怎么办?

这才是正解啊。。。。。

网友:
这个仔细找找资料看看协议什么应该不难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T:
这才是正解啊。。。。。

楼主已经说了——“干不出来 ,要么guen蛋,要么把单片机玩“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已经说了——“干不出来 ,要么guen蛋,要么把单片机玩“坏””

哈哈,您真有意思。

楼主:
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我很多失误的理解。这个项目,从一个雏形到现在即将合同制作,走了将近
大半个月。期间非常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没有你们的出谋画策,对于这个项目的方方面面,也不可以考虑得这么周全。

有很多朋友,在论坛传了信息于我,但是本人却没有回复权限。实在是不好意思,望谅!
还有一个弱弱的问题,请问怎么封贴?

网友:
引用 网友U:
头像是什么板子,看起来挺漂亮的,求高清无码版的

自己做的一个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的兼容控制板。图上是临时拿来做GPS的,抱歉没高清无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