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12V to 5V)输入端的采样电阻0.33欧姆上的电压多少?

楼主(2012-11-04):
如题,现做一个12V转5V的DC-DC模块,Rsc上的电压为24.3mV左右,正常吗?

现在的现象是 不接负载的情况下,有大量的尖峰脉冲,峰峰值达到320mV左右,昨天晚上搞到现在。今天下午重新搭了次电路,刚开始效果很好,但过一会之后又出现原来的额情况,郁闷,望高手指点。说用的电路如截图2。

网友:
0.33欧的是限流电阻

网友:
将时髦的技术挂在嘴边,还不如将基本的技能记在心里!  这句话特别的赞!
34063的真假吧,因为一说刚开始,,,但过一会之后,,,

网友A:
带负载后,峰峰值有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负载后,峰峰值有多少呢?

更大!

网友:
那上面的电压是脉动的,用电压表测的是平均值....

网友B:
感觉你的电路3个地方有些问题,续流二极管最好用肖特基二极管,470uF电容最好再并一个0.1uF的陶瓷,定式电容改为100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的电路3个地方有些问题,续流二极管最好用肖特基二极管,470uF电容最好再并一个0.1uF的陶瓷,定式电 ...

定时电容改为100pF?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时电容改为100pF?

对,我说的这三点都改了,肖特基二极管你用SS11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