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实验室用电源,求推荐。

楼主(2012-11-04):
毕业3年多,基本上都是画PCB。现在自学硬件,想动手做一些实验。需要买台数控电源,0-30V/0-5A的,求推荐。价格200-300之间。兆信,龙威,等能买到吗?

网友:
150W  300块钱,基本都是坑爹货了

寻个二手吧

网友:
至少加个0

网友:
自己做。去电子市场买个环形变压器,然后用LM317,用3DD15D扩流。

网友:
自己做是个好主意,既学习了又得了件东西

网友:
同上,自己做是不错的选择,懒得做的话,到电子市场买一个开关电源,根据你的需求也不会有太高的价格

网友:
对,还是自己做吧,然后再分享出来,利已利人!

网友:
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吧,有点钱的话还是直接上安捷伦的靠谱

网友:
说实话 200-300 自己做都难做出来

网友:
这个价格也做不出,老电源3A的可以淘到,能做到5A的在700以上了。想想变压器价格就将近300了吧

楼主:
自己做水平不够啊,买个变压器都要100多了,加上其他的器件,成本也差不多要300了。我原来在华强北见过有200元的电源,

楼主:
9楼,youlongam ,你的头像是一台电源,请问是自己做的吗?成本多少?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30V5A电源合不合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M&id=9528193236

楼主:
看了下,吹得很N。但是用料不行吧,变压器居然用的不是环牛,用的是小厂做的10多元钱的变压器。真的是不放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水平不够啊,买个变压器都要100多了,加上其他的器件,成本也差不多要300了。我原来在华强北见过有20 ...

m8 V7 数控电源,可以diy一个

网友:
我有24V 8A~13A的开关电源

网友:
买个阿莫春风电源吧~

300元如果能达到那个输出指标。。。
估计只能坚持半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9楼,youlongam ,你的头像是一台电源,请问是自己做的吗?成本多少?

     是自己做的电源,成本大概去了600,我定做了一个变压器就去了200多,只是很多东西你去买单个的不好买,要么价格很高,批量买你有要不完。市面上很多两百多的那种电源很多都不怎么可靠,你要是按他标的最大功率使用,不到1个小时就要挂掉,前面公式买了两台60V/5A的电源,我用30V5A带载没到十分钟就挂了,直接输出90V的电压,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做工都不怎么样,还有两台电源没用两年电位器经常失灵,那用的真是恼火,调个1A的电流给电池充电,他突然给你变到3A,没人看着真怕出事!

楼主:
youlongam ,看了你的评论。我还是打算自己做电源了,但是外壳不好找啊。而且我只打算花300元那样。有没有什么资料,绐我参考一下,我刚学硬件和电源这块,我主要是绐单片机用。

网友B:
给你推荐一个,好的电源其实也可以淘到便宜好用。我现在用的是艾默生的  48V 25A 电源,价格100多元,电压 电流都够你用了吧。
里面的用料那是没得说。
这些其实都是通讯基站电源,是24H X365D 工作的。可以自己动手加个电位器修改成可调电源,当然也可以买别人改好的。
注意这不是广告,本人不卖电源,请不要询问。关键字 HD4825,可以自己到TB 上看看。
我现在用这个电源调100-200W 的射频功放,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
楼上的好主意,淘宝的所谓线性电源就是扯淡
还是用在产品上的电源比较可靠,当然需要自己摆弄摆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做的电源,成本大概去了600,我定做了一个变压器就去了200多,只是很多东西你去买单个的不好 ...

晕 在电子城买的32V 5A,好像也次200+元,不会像你说的5A半个小时就挂了吧?
正品的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推荐一个,好的电源其实也可以淘到便宜好用。我现在用的是艾默生的  48V 25A 电源,价格100多元,电压  ...

你的是自己改的?怎么改?改装好的太贵了。

网友:
13,20L 的都不错,懒得话直接要成品,有时间久自己DIY20L的弄成个数控的;
这两种都是开关电源变换的,效率应该挺高的,成品那个已经加入线性稳压部分,
DIY的话,如果对纹波有要求的话自己加个大电流的晶体管或MOS管做低压差二次稳压就行了,也不会太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youlongam ,看了你的评论。我还是打算自己做电源了,但是外壳不好找啊。而且我只打算花300元那样。有没有 ...

DIY  的M8 数控电源,等不及春风电源了,当初定了2个,现在退了一个,剩下一个慢慢等
GandF的设计

前级变换用了一个HP的32v开关电源改成35v 价格是18元
采用一个DC DC (KIC125)做电压跟随 使得功率管压差保持3v
功率管采用3055 替换型号 tip35c 易于散热片安装,
整个花费大概在200多,

就是铝外壳没设备的话开孔累了点,完全是锉刀电钻干的

楼主:
fang316 ,你的电源参数是多少。我能自制吗?还是你那有套件出,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fang316 ,你的电源参数是多少。我能自制吗?还是你那有套件出,价格多少

淘宝上有套件,关键字是m8  v7数控电源
软件设计参数   50v   10a
我的前级达不到要求,我现在的参数是 30v   5a   可以长时间工作

网友:
自己做啊,瞧我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6529-1-1.html

网友:
转让一台可编程电源  台湾GW的  200W 3组输出 解析度1mV 1mA  基本没怎么用 说明书 电源线 测试线都有 原来的箱子上次搬家丢掉了

自动串并联 智能温控

规格

CH1, CH2
CH3

电压
0~30V
2.5V/3.3V/5V
固定

电流
0~3A
3A Max.

串联电压
0~60V
---

并联电流
0~6A
---

定电压操作

电源变动率        < 0.01% + 3mV
负载变动率        < 0.01% + 3mV (设定电流<3A)
< 0.02% + 5mV (设定电流>3A)
涟波 &噪声        < 1mVrms 5Hz ~ 1MHz
反应时间        < 100μS ( 50% 的负载变动,最小负载 0.5A )
温度系数        < 300ppm/°C
输出范围        0至设定电压连续可调
定电流操作

电源调整率        < 0.2% + 3mA
负载调整率        < 0.2% + 3mA
涟波电流        < 3mArms
输出范围        0至设定电压连续可调
跟踪操作

并联        电源变动率 < 0.01% + 3mV
负载变动率 < 0.01% + 3mV (设定范围<3A)
负载变动率< 0.02% + 5mV (设定范围>3A)

串联        电源变动率 < 0.01% + 5mV
负载变动率 < 300mV
跟踪错误< 0.5% ± 10mV (10 ~ 30V 空载)
跟踪错误< 0.5% ± 30mV (0 ~ 9.99V 空载)
(带载< 300mV)
CH3 特征

输出电压        ±2.5V/3.3V/5V ±8%
输出电流        3A
电源变动率(25±5°C)        < 5mV
负载变动率 (25±5°C)        < 15mV
涟波& 噪声        < 2mVrms
测量

显示        4+3/4 Digits 0.4" LED 显示
电压解析度        1mV
电流解析度        1mA
编程精度 (25±5°C)        电流: ±(0.3% of RDG + 10 digits)
回读精度(25±5°C)        电压: ±(0.03% of RDG + 10 digits)
电流: ±(0.3% of RDG + 10 digits)
键盘锁

        有
存储/调出

        4 组
电源
        AC 100V/120V/220V/230V ±10%, 50/60Hz
附件

        用户手册x 1
电源线x 1
测试线 GTL-104 x 2, GTL-105 x

网友:
http://www.gwinstek17.com/gwinstek-Products-3865103/

网友(2012-12-04):
用这些电源的兄弟无非都是喜欢电子技术的,既然是学习,那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主要是这过程中你学会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