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软件开发的一般流程

楼主(2012-11-05):
最过做几个比较难的案子,总感觉很吃力,不晓得大家在做单片机软件开发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诀窍?比如程序的架构问题,用什么办法能最快、最好地解决?顶层架构和底层实现密切相关,大家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网友:
多做几个案子就好了

网友:
是谈论写单片机程序的一般流程吧。

单片机程序一般是由许多函数(模块)组成的,所以结构就比较简单一些了,只要功能和逻辑清楚,不会很难的。

问题如何解决?  看来多数是尝试+搜索

正如楼上说,多做、多动手,自己就慢慢炼成了

网友:
写程序前先写流程图。

网友:
架构这种事情主要还是靠经验吧,多做几个项目就好了

楼主:
是用汇编写的,而且有许多实时性的操作,按键比较复杂,分为长按,短按……还有无线数据接收和处理,还有24C02的存取……所以,感觉比较头大,又不想因为一个时间较长而影响别的实时性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