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电机,pwm上大量毛刺怎么解决

楼主(2012-11-05):
用单片机驱动两个直流电机的前进后退,其中一个电机前进时这一路pwm会产生毛刺,导致电机无力,此路后退正常,另外一路前后都正常。
出问题那一路,毛刺大小跟电机负载还有关系,负载越大毛刺越严重。
出现毛刺后,测量单片机供电和总电源上也有了毛刺。
请教:1、为什么会出现毛刺,该如何解决;
2、两电机前后四对mos驱动,为什么只在t1那一路出现毛刺,其他都正常呢

网友:
我用的飞思卡尔的单片机,看过pwm信号,很稳定啊,貌似没有毛刺,难道是电路问题?

网友:
你整个电路里并没有隔离模块啊!你要把单片机的电源和电机的电源隔离!

网友A:
最好加隔离,加不了隔离就把这两个地分开后再接,别混在一起接,电源上加个大电容试试,单片机供电可以试试RC或者LC滤波。对了,不知道不加电机的话PWM发生如何?   还是先不加电机看看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加隔离,加不了隔离就把这两个地分开后再接,别混在一起接,电源上加个大电容试试,单片机供电可以试试 ...

不加电机波形完全正常的,正常那路接了电机也都一切正常,不正常这路接电机,前进毛刺,后退正常

网友:
有点奇怪了,会不会是mos管的问题,或者mos管前的电阻接错了,感觉应该是硬件上的问题,额...我以前碰到过PWM驱动两个电机,两个都动时会有一个不正常,驱动一个时就正常,后来发现是电源输出功率不够的原因。

网友:
,在电机两端.并个小电容

网友B:
楼主在凑帖子数目吗?一个问题,三个专栏.
为什么图纸又变得模糊了呢?

网友:
电源隔离,信号用光耦隔离,这是常用办法
可以给PWM输出价格7414整下波试试,如果不行就加隔离吧。
至于原因,应该是电机的电磁干扰,给电机做个屏蔽罩或者个控制做个屏蔽试试

网友:
两个电机负载一样吗?电机前进与后退负载一样吗?是不是驱动电流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凑帖子数目吗?一个问题,三个专栏.
为什么图纸又变得模糊了呢?

不是,确实问题挺麻烦,没搞定,多个帖子多份希望,望理解

网友:
你的电路图实在看不清楚,我建议在电压比较低的情况下使用PMOS+NMOS来做H桥控制电机,如果电压比较高可以使用IR2110之类的自举芯片做NMOS H桥(缺点是占空比达不到1),或者使用高速光耦来驱动NMOS(缺点是需要单独的隔离供电)。

波形毛刺和单片机的驱动信号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大部分来自驱动的问题多一些,(如果电机进行PWM调速要考虑续流的问题)

无论是那种情况都需要考虑为H桥增加死区时间来防止桥臂直通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到你

网友:
用L298驱动芯片吧,可以省好多事,我做项目时,就用这个芯片....

网友:
是不是你启动的频率太高了,电机失步了?

网友:
没遇到。像前面的说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是供电问题。

网友:
我认为是电路干扰或者自激等,楼主用什么供电?蓄电池/开关电源?

网友:
楼主的图风 好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