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采集200MHz的信号,并把它还原,什么级别的芯片能胜任

楼主(2012-11-05):
如题,,现在又频率200MHz的信号,要经AD采集,并存储起来,需要用的时候,再通过DA把波形还原,,有什么好方案

网友A:
你这个200MHz是什么信号?调制后的信号?没调制的数字信号?没调制的模拟信号?这些要清楚,不然直接对200MHz信号采样,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
具体点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200MHz是什么信号?调制后的信号?没调制的数字信号?没调制的模拟信号?这些要清楚,不然直接对200M ...

经过调制器出来的数字信号700多兆,下变中频200兆,再采集

网友B:
200mhz 5ns 的 sram不好買,使用 ssram 可能可以吧
一般都分頻 4顆 50mhz 的 a/d,合在一起就變成 200mhz 了

网友A:
天呢,已经一次下变中频了,还200M呢,公司用的都是下变中频到70M的,友情帮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mhz 5ns 的 sram不好買,使用 ssram 可能可以吧
一般都分頻 4顆 50mhz 的 a/d,合在一起就變成 200mhz 了  ...

200M的信号200MHz采样时不可以的,况且楼主还要恢复出来原信号,要求更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呢,已经一次下变中频了,还200M呢,公司用的都是下变中频到70M的,友情帮顶了 ...

传6个频点,每个8MHz带宽,一共48MHz带宽,,下变到70M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mhz 5ns 的 sram不好買,使用 ssram 可能可以吧
一般都分頻 4顆 50mhz 的 a/d,合在一起就變成 200mhz 了  ...

谢谢你建议,这个我考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呢,已经一次下变中频了,还200M呢,公司用的都是下变中频到70M的,友情帮顶了 ...

你好,我qq是747805661,,方便联系吗

网友C:
如果是数字信号,能不能记录各高低电平的间隔?这样记录量可能小点。
如果是模拟信号,那就得10倍达2G采样才勉强记录下原始波形,但怎么恢复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数字信号,能不能记录各高低电平的间隔?这样记录量可能小点。
如果是模拟信号,那就得10倍达2G采样 ...

如果我下变到中频70MHZ呢,要不失真还原波形,大概采样多少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下变到中频70MHZ呢,要不失真还原波形,大概采样多少点

我的了解,要不失真恢复原波形采样率至少应该是信号频率的5~8倍,前面也有朋友提到要10倍,总之要求比较高;不要加QQ了,这个项目我真的帮不上你,扯扯淡还行,玩真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了解,要不失真恢复原波形采样率至少应该是信号频率的5~8倍,前面也有朋友提到要10倍,总之要求比较 ...

呵呵,难道要难产

网友(2012-12-10):
这样的项目我已经放弃3个了。都是中频的采集然后回放。我目前才开始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这种项目不先搞通其中的技术点,有了项目再去考虑方案和实现,难度很大。首先时间久来不及。

网友:
要不要考虑每个频道分别采集?

8MHz感觉和电视有关系呢?

网友:
量化多少位?

网友:
48M 带宽的啊,48M复采样就行了。 算好,采样率,只要频率不混叠,可以直接采样,只是中频被折叠到你的奈奎斯特带宽里。

网友D:
下变频到26M中频,经抗混叠滤波后用100MSPS的ADC采样,进FPGA DDC降到零中频,再FFT到频域分离出6个频段,然后爱咋整咋整。
重放过程相反,对数据处理或重新排列后FFT回去零中频信号,DUC后输出到100MSPS的DAC成为26M中频信号,最后上变频回去700M。

网友:
对我来说是高深莫测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变频到26M中频,经抗混叠滤波后用100MSPS的ADC采样,进FPGA DDC降到零中频,再FFT到频域分离出6个频段, ...

大师出马 就是不一样

网友:
打个酱油  刚才看到S53MV的网站更新了个VX.25的业余无线电互联网的东西,~~~依然看不懂

另外,S53MV大神终于买新相机了,全是高清大图,没有那个分立元件搭的GPS的古董感了

网友:
此大神就是S53MV

分立IC手工制作的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