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通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11-05):
最近再弄一个I2C的EEPROM,我对其中有两点不明白,特发帖请教坛子里面的大虾。

以上是I2C接口的EEPROM的随机读的顺序,请问图上前面的ACK信号是不是EEPROM发出的,最后一个NOACK信号是不是MCU发出的?
另外再咨询一下,前面发device address和word address时是mcu驱动scl信号,那最后的读数据阶段,是mcu驱动scl还是eeprom驱动scl?

在一些qq群里面发了,结果大家都很忙,没人回,只能发帖到阿莫,希望能得到解答。

网友A:
SCL都是由mcu产生的

网友:
我记得写的时候是从给主的ACK,相反读的时候是主给从的ACK,像你这个读时序的话就是你每读完8个BIT主要给从一个ACK(0)或最后的NACK(1)

补充:
         应该是我记错了,ACK是从发给主的,通过这个主也可以检测到是否有从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L都是由mcu产生的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你说scl都是由mcu驱动的,那我又有一个疑问想问一下。

前面的设备地址发送和读地址的发送,因为都是mcu发出的,所以mcu知道要发数据,可以产生scl信号,但是发完了之后,mcu的数据缓冲区里面为空了,mcu怎么知道还需要驱动scl信号来给外部的器件使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你说scl都是由mcu驱动的,那我又有一个疑问想问一下。

前面的设备地址发送和读地址 ...

发完设备地址和读地址后,MCU总知道要读多少个字节吧,也就是说MCU在读了指定个字节后才会发STOP信号,当然MCU也就知道在发完地址后还要发CLK直到读完为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完设备地址和读地址后,MCU总知道要读多少个字节吧,也就是说MCU在读了指定个字节后才会发STOP信号,当 ...

MCU怎么会知道你要读多少字节呢,你说的知道只是你软件开发人员知道吧,MCU里面的I2C控制器并不知道的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连续读啊,读几个字节后发No ACK和stop位,那其实都是你软件编写得让MCU去发的,并不是MCU自己知道的啊

对于MCU来讲,不管是设备地址还是读写地址,他都只是认为是一个字节数据而已,他并不知道那个是设备地址,哪个是读写地址,我们软件编写,都只是把他往数据寄存器里面送,硬件操作上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