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调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11-05):
本人想用门电路来搭出一个换相逻辑,如果采用这样的方法换相,那启动该怎么办?

网友:
如果是用反电势换相,启动只能强制给一定频率的信号直到反电势能够检测出来;
如果是有转子位置传感器启动和运行中木有区别。

楼主:
嗯,是用反电势换相,除了给一定的信号,还有别的方法吗?用手拨动一下可以吗?好像用手拨动一下也能产生最大1v多的端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用反电势换相,除了给一定的信号,还有别的方法吗?用手拨动一下可以吗?好像用手拨动一下也能产生最 ...

应该是行的,相当于加了一个人肉启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