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864 3.3V

楼主(2012-11-05):
我买的12864是5V的,ST芯片.

好像焊上几个电阻什么的就能变成3.3V逻辑的了,,怎么焊啊?

网友A:
这个是可以改的,可是不同的厂家,不一样。你有图片吗?

网友:
都不用改。  供电给5V。  数据端直接连3.3V 。 12864内部自带上拉电阻的。

网友:
有pullup resistor也不能将3.3V变成5V吧,是因为LCD的Vih小于3.3V,记得假如LCD输出的话可能会到5V,可能会烧毁你的3.3V电路,记得加一些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改的,可是不同的厂家,不一样。你有图片吗?

啊,,谢谢大哥,能帮我看看么?
这是背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谢谢大哥,能帮我看看么?
这是背部

你的图片太不清楚了,试着改下吧。

网友:
实际上改的是对比度。液晶本身是可以3.3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