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6965 RT-thread

楼主(2012-11-05):
我想问下,TI  LM3S6965 移植 RT-thread ,
在bsp中哪个可以直接使用lm3s9b9x,lm3s8962,lm4f232
如果不能直接使用参考哪个工程比较好?

网友A:
最早是 lm3s8962 ,改到 lm3s9b9x 时,只修改时钟初始化部分,其它部分没动。
你说改到 LM3S6965  会差多少呢?

动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早是 lm3s8962 ,改到 lm3s9b9x 时,只修改时钟初始化部分,其它部分没动。
你说改到 LM3S6965  会差多少 ...

OK,谢谢雷达哥!
一直用STM32,对TI M3不熟。
那你的意思是,汇编不变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谢谢雷达哥!
一直用STM32,对TI M3不熟。
那你的意思是,汇编不变喽? ...

所有cortex-M3系列,包括不同厂家,线程切换这块用的汇编代码都是完全一致的。
唯一不同的是芯片自己的startup.S文件,不过这个跟裸奔也是一样的。
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cortex-M3系列,包括不同厂家,线程切换这块用的汇编代码都是完全一致的。
唯一不同的是芯片自己的st ...

所以,十分感谢!
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