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休眠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2-11-05):
我进sleep后(空闲模式),查看datasheet ,可以  "其他I/0"  唤醒,但我按按键为什么唤不醒(I/O接了按键,不是中断口,就普通一个,没进seelp前,按键有反应的)?请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A:
如果不是用的INT引脚,要使用到电平变化中断功能,要把它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用的INT引脚,要使用到电平变化中断功能,要把它开启。

谢谢。。晚上下班后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用的INT引脚,要使用到电平变化中断功能,要把它开启。

要再请教个问题了,开启IO电平中断,我在CVAVR 编译器用向导,中断源16 没这个功能,48有这个功能。但是datasheet里看,它们在唤醒里都是有“其他IO” 空闲模式)。请再指点。我用16来调试的。

网友A:
用来唤醒的IO,有没有配置入为输入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唤醒的IO,有没有配置入为输入状态??

有配置为输入状态。我看了48的datasheet。上面有PCINTx 寄存器(应该是设置IO电平变化用的吧)。但看16的datasheet,找不到这个寄存乔去,那16如何用IO口唤醒,它在唤醒源的表格又是有标“其他IO”。现在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