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R210x场管驱动解释

楼主(2012-11-05):
请教一下大侠们,让上臂场管导通为什么是给HIN一个PWM波,而不是直接一个高电平?还有HIN如果是与单片机连接中间还有必要用一个光耦隔离吗?
单片机不是已经能驱动HIN了吗?

网友:
去百度文库里有一篇文章说这个的,我没有权限发链接,你自己搜下吧

网友:
IR210X不能保持输出占空比一直是100%,如果你给hin一直是高电平,那一段时间后,bootstrap电容放电完毕,输出端就不能拉高。
所以输入占空比最大只能到95%吧,而且频率不能过低。这样电容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充电。

光耦隔离是为了隔离功率电路和控制电路的,防止功率电路烧掉的时候,也把控制电路烧掉。
这个看你的需求了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谢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