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厂家M0单片机比较

楼主(2012-11-05):
到现在为止,M0单片机真正能买得到且可以用于生产的好像也就这三家的产品了。飞思卡尔的KL0系列M0+单片机现在还买不到(Digikey都搜不到),而且即使真的量产了小买家能否买到也是一个问题;Energy Micro公司的EFM32ZG系列在Digikey也还是搜不到。。。。。

与Cortex-M3单片机的强大阵容相比,Cortex-M0的厂家就显得少的可怜了,个人猜测,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两个原因:其一,很多厂家都有自己的8位单片机,而且市场占有率还可能非常不错,所以他们不想推M0与自己现有的产品产生冲突,比如Atmel、TI等;其二,大多数厂家可能觉得,M0虽然号称要取代8位单片机,但是它毕竟还是32位单片机,一时半会儿很难真的低价到足以撼动8位单片机市场的地步,所以就没有太大的推动动力了。。看看上面三款M0就会发现,这些片子即使是5K的量,价格还都在8元以上甚至达到9元,这个价格显然对于很多8位单片机来说还是太高了——据说有几款STM8价格低到1.5元,而且功能还很强大。可见,M0要想真的在8位单片机市场有所作为,在价格上还是要努力才有希望啊!!!

网友:
项,分析的不错。

网友A:
DIGIKEY的价格太高了,
M0内核的48脚,单价超过5元含税就没有一点意义了,要不然你叫STM32F100情何以堪!
代理商的报价大概是楼主报价的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GIKEY的价格太高了,
M0内核的48脚,单价超过5元含税就没有一点意义了,要不然你叫STM32F100情何以堪!

多谢大侠指教,那我应该去哪个网站查询价格比较靠谱呢???还是只能直接跟代理打电话询问??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ST南京万利价格比较好!小批量直接力源购买,电话订购力源产品也好还价的说!!

网友A:
力源的M0内核单片机,主推ST和新唐,可以查到比较靠谱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源的M0内核单片机,主推ST和新唐,可以查到比较靠谱的价格!!!!!

嗯,确实我去力源查了一下,STM32F050C6的价格是6.67元(含17%增值税),但是新唐的M058价格跟Digikey差不多,含17%增值税8.6元,是不是不太靠谱啊???

网友:
STM32F100 48脚 上次买的是6.5元含税。。。。。

STM32F051 48脚的肯定要便宜,但具体价格没有和万利的人谈,我们也在等F0市场反馈,没有太大问题的话,就转到F0系列。

网友:
沒見人用LPC的片子
lpc的個人認為性能還不錯的

网友:
32位的成本始终会高于8位机

网友B:
m058我们买的比楼主的价格低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058我们买的比楼主的价格低多了

5块钱???

网友:
芯片不同的量,价格差1/2很正常的。

网友:
digikey 很明显不靠谱

网友:
    STM32F100C8T6,Cortex-M3的,标称主频24M,实际使用时,48M没有任何问题。
    64K的FLASH,8K的SRAM,2-SPI,2-I2C,3-USART,6-定时器,10通道12位的ADC,2位12位的DAC,淘宝上的价格低于6.0RMB。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指教,那我应该去哪个网站查询价格比较靠谱呢???还是只能直接跟代理打电话询问?? ...

lz你的数据比较搞笑,要问代理商的,哈哈

网友:
lpc不是m0吗

网友:
这样的比较也不错。

网友:
stm32是m0啊

网友:
如果量够大,找代理谈好价钱,应该是新唐最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