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两个纽扣电池供电不行吗?

楼主(2012-11-05):
单片机电池供电无论使用两个3.3v纽扣电池或使用一个1.5v一个3.3v的纽扣电池供电,插上单片机后两个电池总电压都会降为1v左右,无法带动单片机,此时测量两个纽扣电池的电压,一个电压正常,另一个电压为负值。但如果直接用3节7号电池给单片机供电,供电则正常,能带动单片机,单片机用stc80c52。想不明白为什么呀?初学者,求指教!!

网友A:
是不是电池容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容量小了

不小呀,在没插上单片机前量电压是5v左右的呀,一插上单片机就出现上面的情况了

网友:
看看电流吧,纽扣电池放电电流很小

网友:
电池的内阻太大,提供不了你这单片机所需的电流,如果仅仅是单片机启动时电流大,可电源上并联一大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B:
怎么可能啊~~我的两个纽扣电池 可以带得动啊~~stc8952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啊~~我的两个纽扣电池 可以带得动啊~~stc8952rc

就是因为有些人可以,我却不可以就想不明白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有些人可以,我却不可以就想不明白咯

不同频率、不同外围电路 功耗不同,
先测出正常供电 所需的电流,再看看你纽扣电池能提供多大电流 不就清楚了

网友:
接上普通电源,测试一下电流。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池能提供的电流小于系统需要的电流了,至于有的人能用,有的人不能用,感觉应该是系功耗不一致的原因……

网友:
降到1V,肯定是启动电流太大了。 降得那么厉害,就算正常电流足够,也难启动。

网友:
貌似前两天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用LIR系列的电池试试

网友:
很明显,你有一节电池坏了,否则怎会成负电压?不但不贡献功率,反而吸收能量,换组电池再试。
另外电池组中的单元电池型号要相同,非常不建议使用不同型号的电池组成电池组。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有问题,也有可能功率不够。可以先算算你的电路所需要最大功耗是多少?  等待你的结果哦

网友:
430一节电池就够了

网友:
钮扣电池有个特性,瞬间短路就损坏,而且不能马上看得出来,

网友:
电压测量正常,但很快就会没有电了

网友:
前段加个电容缓冲下,单片机上不要挂太重的负载。

网友:
带低功耗的单片机一颗电池就够了

网友(2013-04-20):
CR1220 两个串联(加速度传感器是5V供电型) 提供给430采集加速度传感器采集AD 串联电压被拉低到3V 左右

单独测量串联电压却是6V  电脑USB 供电则正常  应该是电流问题导致此原因

求推荐几个放电电流大一些的电池类似(锂电池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