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CE6,pin23输入时钟,pin planer是否分配pin23作时钟 都可以?

楼主(2012-11-05):
我使用cyclone iv的EP4CE6,时钟输入管脚为PIN23,发现无论是否将PIN23分配做时钟输入,都可以使用pll产生出需要的时钟
什么原因?
只要有源时钟接到PFGA的特定时钟输入管脚上,无论是否再用pin planer分配其做时钟输入管脚都可以了吗?

网友A: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时钟信号接到了专用时钟引脚,就可以用这个时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时钟信号接到了专用时钟引脚,就可以用这个时钟了啊

谢谢回复,我疑问如下

clk_1m和clk_是用pll从pin23的输入得来的,下面是我例化的pll

my_pll my_pll (
        .areset(!key3_rst_n),
        .inclk0(in_clk),
        .c0(clk_25m),
        .c1(clk_1m),
        .locked()
        );
in_clk不分配一个管脚,也可以产生clk_1m和clk_25m两个时钟
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连接PLL之前有个四选一的静态选择器,会自动选择有源信号,至于原理如何,我们那就不要管了

楼主:
知道了,thank you